[工仪] 做工槽糕的OWON HDS242手持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楼主(2021-06-29):
看了论坛里面介绍的,趁618活动,某东入了台最低配HDS242,pcb版本是1.0的,做工真的是差啊,看论坛里面pcb2.0的那台做工好多了,怀疑我这个是不是试验机,返修机?只拆了一面,另外一面没拆

网友A:
看样子是返修机,这是某东常干。

网友:
论坛上买的人不少,说明架不住价格便宜啊,看得出来厂家也在不断改进

网友:
纯手工打造

网友:
这其实是工程师手工打造限量版,极具收藏价值,不如5块包邮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返修机,这是某东常干。

某东第3方卖家,和某东没关系,厂家出厂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精度也不咋的

网友:
这种一般不是返修机,只是厂家调试后没洗板而已。
精度不好很正常,拿这玩意当万用表用就是看个大概数字而已。

网友B:
示波器只有8位采样 电压测不准很正常啊 几万块的示波器也一样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只有8位采样 电压测不准很正常啊 几万块的示波器也一样不准

这个里面有单独的万用表芯片,不是用的示波器adc。

网友:
顺丰包邮解君愁

网友:
好像万用表采样有平均值算法,示波器采样频率高,捕捉瞬间值,能看开关电源动态响应和过冲回勾。

楼主:
表是今年5月生产的,不知啥时候生产的是pcb2.0版?

网友:
应该不是返修机,而是不成熟的工程样机,打补丁后出售。

网友:
这个不是返修机,是调试时候打补丁没清洗而已。很多仪器经常有飞线补零件等。

网友C:
看PCB板 应该是返修机或工程机,厂家应该清洗一下吧,这谁看见都不舒服。万用表部分 精度除了mV uA 不怎么样  其他还可以 ,示波器部分电压幅度精度一般,占空比测量没有 ,调试PWM 不方便,  但是 毕竟带示波器 万用表只有600元  还要啥自行车。  我也有一个   当工作表 携带方便,最大的缺点是 充电很慢  好像2-3小时,能用约5-6小时

uA 极限了

uA 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PCB板 应该是返修机或工程机,厂家应该清洗一下吧,这谁看见都不舒服。万用表部分 精度除了mV uA 不怎么 ...

点评的很到位,示波器部分差了0.2v左右,胜在价格便宜,平时出去维修挺方便的!电池我觉得挺好的,18650必须点赞,充电稍微慢点也可以,电池快用了,可以提前充

网友:
确实不太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评的很到位,示波器部分差了0.2v左右,胜在价格便宜,平时出去维修挺方便的!电池我觉得挺好的,18650 ...

示波器那个部分可以微调增益的,,,,,我的帖子里面有说明过,,有增益微调的地方

网友(2021-11-20):
242没有主板整体片,和272S对比下硬件有什么区别,如没区别用固件直接升级到272s: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