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挽救不匹配的USB接口Micro USB 焊不上临时解决方案

楼主(2021-06-29):
以前不懂事的时候,以为Micro USB 只有一种或者几种,
随便看到差不多的就买回来了,结果发现。。。
好像有成千上万(夸张)种的啊!感觉不可能全部买回来试的啦。

差不多其实差很多,焊不上就是抓不稳零件啊。特别这个地方经常插拔很受力。

受到家庭的影响,总是想勤俭节约。
扔了可惜,不如想法子废物利用?

万能的网线铜线?嘻嘻

不过现在相对来说比以前难买到真铜线的啊。
很多是铝镀铜的。有也是很细的铜线。。。

网友A:
其实可以在usb顶上的铜丝上堆焊进行加固。。。 这样的话还会有因力气大插入时脱焊或错位。。。加固之后就会好很多。

网友:
这种母座质量如何?以前买过几毛钱一个还包邮的,过不了多久就接触不良了。后来换成1块5一个还不包邮的那种,果然好用得多。

网友B:
贴片的不结实,要过孔焊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在usb顶上的铜丝上堆焊进行加固。。。 这样的话还会有因力气大插入时脱焊或错位。。。加固之后就会 ...

铜线是拉到另外一边绞起来的。看最后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的不结实,要过孔焊才好

是阿,怪我买错了,所以自己挽救。

网友:
座子上边还可以加点锡,稳固一下

网友C:
那个铜丝勒的不科学,顶部必须拉直不能s形的,要不一点作用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铜丝勒的不科学,顶部必须拉直不能s形的,要不一点作用也没有~

是的,谢谢指正。
后来中间那里加了点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指正。
后来中间那里加了点焊锡。

最后还不是在顶上加了焊锡。。。
这样做会增加一定的力量防止用力过大~

网友D:
这个板子我还有四片
怀念一元刷卡机啊,为stm做了很多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我还有四片
怀念一元刷卡机啊,为stm做了很多贡献

是阿,后悔当时囤的太少了阿。
现在涨价涨的很好。
好似理财产品。

网友:
USB插座种类就是多,只能照着样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