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硬盘哨兵读取写入量和通电时间卡死

楼主(2021-06-29):
收了几个企业级的sas盘,是日立的盘,其中有两个盘插上raid卡以后打开硬盘哨兵会卡死,必须把盘拔了才会恢复,插另外的可以正常显示,盘的型号都是一摸一样的。raid卡应该没问题,接其他的sas盘也都正常。
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盘,型号也是对的,但是点开看详细信息就会卡死,必须把盘拔了才会恢复

会是盘的扇区格式问题吗?或者是盘之前组过raid,现在不识别?还是盘已经炸了,不能用了?这个盘应该是企业备用盘,通道时间平均2000天,写入300t

网友A:
SAS盘多数应该是512的扇区格式/在WIN系统下顶多无法格式化/但是不影响看SMART信息/可能盘有问题了吧/虽然颗粒寿命没有怎么写入/但是电气元器件是有设计寿命的/也会导致硬盘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S盘多数应该是512的扇区格式/在WIN系统下顶多无法格式化/但是不影响看SMART信息/可能盘有问题了吧/虽然颗 ...

试了一下,在linux下面可以读smart,但是仍然不能使用,估计是锁盘了还是怎么了。已经退了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