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提速 不改变电池跟电机的情况下

楼主(2021-06-29):
不改变电池跟电机的情况下,给电动车提速。
有没有人一体讨论一下,比如改装一下控制器的线路板。

网友:
加上脚蹬可能更简单

网友:
外挂发动机可能也比较简单

楼主:
直接放在火箭上

网友A:
如果是原配控制器恐怕要改控制器的程序才行,程序限制了电机最大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原配控制器恐怕要改控制器的程序才行,程序限制了电机最大转速

应该是限制了最高转速,下坡时将手把旋到底,车速没明显提高,仪表显示也还是平时的最高车速。

网友:
程序限制了,直接烧录在芯片里面的。所以你的思路确实是走不通的除非自己可以刷程序。

网友:
不动电池电机没问题,你还可以装升压哇,36升48 或者48升60 功率就多出一节

网友:
同问我目前只有一个方法但是不是很明显

网友B(2021-09-10):
48v的电池加一组会烧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v的电池加一组会烧坏吗

13加到14串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