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21-06-29):
有没有懂电动车控制器电路的大神,我想改一下控制器,不知道我的方法能不能行。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你想改什么?控制器没啥好改的,重点在程序

网友:
你想把黑线改成红颜色线,或者细线该粗线没问题,尽情改吧。要想改成功放还是放弃吧

网友:
十几年前可以改电路硬件外围,后来被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改成单片机程序里,改的话得重写单片机。往返节省时间星三角连接不管用,得换极对数更少的定子绕组,在同样三相频率限制下能骑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