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台博翔自吸水泵,拆掉主板直接使用

楼主(2021-06-29):
水泵不转,看一下电路板烧了,上图

主机接线

控制板

灌胶的主板不好修啊

手残了

烧掉的保险电阻

清理成这样了

把恒压板拆掉,直接通电用,水泵是给风机主轴冷却用的,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A:
电路板拆了就没有自动启停和缺水停机功能了,两个接口应该是压力开关和水流开关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拆了就没有自动启停和缺水停机功能了,两个接口应该是压力开关和水流开关传感器 ...

是的,水泵是给风机主轴冷却用的,自动启停没有用,就少了个缺水停机

网友B:
需要增加回流管避免关闭水阀导致电机过载堵转,最好增加进空气保护,220伏隔离变压器和过流保护开关避免漏电。无刷潜水泵虽然有灌封,但是驱动板故障没法修,再买新的100多元太贵。我父亲想要一台便携无刷自吸泵,直流无刷肯定贵,可以24伏到9低压伏交流输入,往复磁吸推动膜片,直流输入增加振荡电路驱动离水面很远。网上看到自吸泵,主要是电机电刷不耐用,需要加回流管和水压开关等安装麻烦,至少能设计成电铃往复触点,磁吸推动膜片,水压过大触点分离停止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增加回流管避免关闭水阀导致电机过载堵转,最好增加进空气保护,220伏隔离变压器和过流保护开关避免漏 ...

谢谢回复,我这里是两台并联运行,过载有保护,水会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