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Mr.Signal MR9270S+信号源拆解

楼主(2021-06-29):
上海蓝羿产的MR9270S+信号源,这个买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就没有开箱图,直接拆机给大家看看。

先看看参数:

产品外观:

用了两节14500 3.6v 的锂电池供电

开盖,主板和显示操作部分通过排线连接,机器整体结构相当的紧凑,小空间内塞入了5块板子

芯片资料懒得分类了,都传上来,自己看。

没看明白电阻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头次知道还有电流输出型dac,这个应该是用来产生4-20ma信号吧。

网友A:
同款,官方名过程校验仪,工控现场调试神器,当信号源还是差了点,尤其是电流、电阻极小值没可信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官方名过程校验仪,工控现场调试神器,当信号源还是差了点,尤其是电流、电阻极小值没可信度 ...

嗯,精度什么的没关注过,买回来基本没用,之前公司为了花钱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官方名过程校验仪,工控现场调试神器,当信号源还是差了点,尤其是电流、电阻极小值没可信度 ...

玩具而已,做工不如MMB3.0三之分一!!!!!!!!价格确贵了很多。

另外一看到越导色环,心里就明白了,知道自己没有智商税可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玩具而已,做工不如MMB3.0三之分一!!!!!!!!价格确贵了很多。

另外一看到越导色环,心里就明白了 ...

我单位原来用vc11+,后来看我手里自费买的9270s好用也采购了两个,现在vc11+沦为闲置品不是检验临期都没谁记起

没别的原因,图形界面功能与易用性碾压数码管,stm32 + 屏 实现出的是与vc11+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
最常用看感应器响应,vc11+只能看数字跳动有时得动纸笔,9270直观给出两条曲线
另有vc11+做不到的:除电流外其它信号互转 / 输入输出记录 / pid输出 / 总线通信

至于我多次吐槽过的电流极小值精度,只是不能当高精度信号源,在工作中并无多大影响
工控基本都是4-20mA,9270在这个区间线性表现挺好,用高位台表校过后精度完全没问题

另外楼主帖子里的9270s+是老版本,新版已换精度好一点的贴片色环,换了2500mah软包锂电池,换了typec接口。

当然蓝羿公司也没给我推广费用,没必要强推,只是建议常出工控现场的朋友了解一下,毕竟赚钱辛苦能省点背包重量省些蹲点时间都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原来用vc11+,后来看我手里自费买的9270s好用也采购了两个,现在vc11+沦为闲置品不是检验临期都没 ...

呵呵,各有侧重点不同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原来用vc11+,后来看我手里自费买的9270s好用也采购了两个,现在vc11+沦为闲置品不是检验临期都没 ...

感觉这个表个头,功能在大多调试场合挺方便,要求精度的应用vc11+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表个头,功能在大多调试场合挺方便,要求精度的应用vc11+更合适

是的,这个功能齐全,不过我们公司没人喜欢用,有点复杂,大部分情况有个4 20ma信号就好了

网友:
元器件用的太乱,估计有翻新料,那亮黑色pcb太有山寨感了,很玩具,还是买优利德再不济胜利也行。。

网友:
谢谢支持,这是我朋友开发的,下一代在研发中,准备投入市场了

网友(2023-08-12):
常规调试完全够用,特点是小巧,功能比较全面,但操作界面相对复杂,有些按键总是记不住,要看说明书!
要求高精度场合还是用vc11+更值得信赖

网友(2025-01-23):
看起来整体设计做工感觉还是不错的,有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味儿。不过,连基准ic和精密电阻都没有,就不用考虑低量程的精度指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