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修一块特殊脚位的Msata盘

楼主(2021-06-29):
逛闲鱼逛到的,就给收来了。

到手直接上机开卡。

上电认主控,无短路。

开软件,准备量产。看下ce分布:

ch1少了个ce(忘截图了,造个假图)

看来ch1对应的这颗有问题,拆下来研究下。

凭经验(实则瞎蒙),我猜是背面这颗对应ch1的4个ce,果断拆之。

拆完再上电看看ce分布

哦耶,拆对了,果然是这颗有问题。

开3通道试试

开96G成功,剩余的3颗问题不大。

坏的这颗先重植下试试吧,反正咱有钢网

重植。

焊回去。

上电……

依旧缺ce:sweat:(就不上图了)

咋办?将就用3ch?no no no,"将就"可不是我的风格

"拆东墙补西墙"才是我的风格

这是一块好盘,sata板型,同样的颗粒,拆一颗补到刚才的msata板子上。

有些童鞋可能会问,为啥拆好盘修坏盘?这不烧包吗

哈哈,啥也不为,就是任性,哎~~~~~就是玩儿

补上。

上机开卡

ce全了。

开128G成功

跑分

跑圈:

完活!

网友:
果然是任性啊...........

网友A:
这盘修好后能用多久

网友:
强迫症啊!我试过把64G的2258H拆来贴256,感觉64G太浪费结果256的颗粒拆坏了,自此老实修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盘修好后能用多久

应该能用到坏

网友B:
MSATA的盘比SATA要好卖点当然优先做好MSATA

网友C:
那个坏了1CE的颗粒,不用有点浪费啊,应该上个安国什么的,这样做,勤俭节约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ATA的盘比SATA要好卖点当然优先做好MSATA

矮油,懂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坏了1CE的颗粒,不用有点浪费啊,应该上个安国什么的,这样做,勤俭节约不浪费 ...

没浪费 ,上3267开了16G出来,速度还不错呢

网友:
盘多就是任性

网友D:
这是啥管脚呀,名见过这种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啥管脚呀,名见过这种类型的

三星BGA95的UFS颗粒,引金点开nand定义

网友:
挪到最后一个颗粒少1个CE也是能开的,也就少个16G开个110G不就行了,

还有这个颗粒简直是上天了,太牛逼了,58XT的终结王者,太牛逼了,这个颗粒,简直就是神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哎,就是烧包,哎

网友:
开16G的是U盘吧~~~

网友:
心里必须贴满啊。另一块就残缺了

网友:
这玩法,果然老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