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喂鸡换的小音箱JM-16

楼主(2021-06-29):
喂鸡换的,不多说,直接上图。

外包装

外观 ,四个功能按键,其中第一个有四种模式:1、蓝牙,2、收音机,3、音频输入,4、播放U盘或TF卡。

接口,U盘,TF卡,充电口,音频输入,开关。

拆开来,很简单。

喇叭正面,那个18650电池正极好显眼。

喇叭背面,什么参数也没有,不过声音是真大。

箱体里面,就一个18650下半身,其它什么也没有。

电路板,没几个元件。

主芯片,功能强大,所有功能都是它提供的,但是度娘没有查到信息,白色位置是被打磨了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全部打磨。

充电芯片,

还有个八脚芯片,也没查到信息。

完。

网友:
现在喂鸡太慢了,最开始100%-60%左右挺快,低于50%慢死了,这次喂满了再也不干

网友A:
这个比那个双喇叭的要好,开关机起码有点记忆功能除了音量。到手电池换了了3个装进箱体,箱体后面夹板加固,送给老人唱戏机了。喇叭好单薄,4寸的

网友B:
喂鸡能换到这个?在哪儿?我也去试试,搞一个给家里小孩听听歌也行哦

网友:
家里的领导在某多多上买了一个,29.9元包邮,轻飘飘,外观不一样,好象主板一样,也是一个喇叭,有七彩灯。一个18650电池。

网友C:
主板好象一样的。用了一段时间坏了,里面一个芯片炸了,后来免强认出来,MIX2108,在某宝上2元包邮5颗回来换。换完半小时又烧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原来芯片发热比较厉害,当时贪懒,芯片靠主板的背上焊锡不多,估计可能散热不好,所以又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喂鸡能换到这个?在哪儿?我也去试试,搞一个给家里小孩听听歌也行哦 ...

淘宝物价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那个双喇叭的要好,开关机起码有点记忆功能除了音量。到手电池换了了3个装进箱体,箱体后面夹板加固 ...

是啊,声音没记忆功能,每次打开都是最大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好象一样的。用了一段时间坏了,里面一个芯片炸了,后来免强认出来,MIX2108,在某宝上2元包邮5颗回来换 ...

这么不耐用?听过几次,暂时还没问题,不过每次时间应该都没超过一个钟。

网友D:
我的还有10%,太慢了,好几天没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还有10%,太慢了,好几天没搞了。

刚开始挺快的,后面就很慢了。

网友:
喂了两个月,才到手两天,给孩子玩的时候放儿歌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喂鸡能换到这个?在哪儿?我也去试试,搞一个给家里小孩听听歌也行哦 ...

淘宝特价版里面

网友:
同款啊,我的今天收到,音量还算大,轻飘飘的,收音太差了

网友:
喂鸡换了几袋大米,米还不错

网友:
喇叭的背面(磁钢上)没有标参数,根据猜测,应该是2欧5瓦的。
像这类东东,喇叭的频响范围(频率响应范围)比较差劲,大概是150赫兹到18千赫兹左右。因此,只能听个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