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老师付们,蓝牙耳机按键皮这个样子怎么处理好呢?

楼主(2021-06-29):
如题,
求助老师付们,蓝牙耳机按键皮这个样子怎么处理好呢?

楼主: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按键皮还长出来一段。
单手也不好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如图。

网友A:
变形了,中间截断塞回去或者自己做一个,剪一块差不多大的板,找好位置开三个洞,把原胶皮的按钮剪下穿到这个孔里,然后胶水粘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形了,中间截断塞回去或者自己做一个,剪一块差不多大的板,找好位置开三个洞,把原胶皮的按钮剪下穿到这 ...

果然是老师付
开拓了新思路,学习了。

网友B:
这蓝牙耳机的确很皮,比楼主还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蓝牙耳机的确很皮,比楼主还皮

我不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