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好心人教教我怎样调整这两个螺丝?

楼主(2021-06-29):
0。俺家燃气灶(天然气哈),近来出现调成小火(旋钮逆时针到底)时,小火很小极易熄灭。其余一切正常。
调风门无效,拆开检查了没有堵塞,觉得是小火时进气太少。
观察了一下这里有两个螺丝(图中的1、2),猜想是不是用来调整进气量的?
怕整漏气了,不敢动。
百度了好多下,没找到说这两个螺丝的事的地方。
我该咋整?
谢谢先。

网友A:
灶具上没有螺丝可调的,你检查一下气嘴是不是有堵塞、或开关气路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灶具上没有螺丝可调的,你检查一下气嘴是不是有堵塞、或开关气路不畅…… ...

没有堵塞,气路通畅(大火正常)。
那两个螺丝是用来弄啥的呢?

网友:
换个头子,或直接换了,这东西时间长的就这样,动动就熄火,只有下面可以调节风门!

网友:
是不是天然气压力小了?或者液化气灶改天燃气灶时,没有扩气嘴?

网友A:
①处有螺丝的话你调下试试……

网友B:
应该调这里的挡片。

网友C:
黄铜的可以拧下来,内部小孔可能有胶状渣,铁丝通通,安全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调这里的挡片。

调过了,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铜的可以拧下来,内部小孔可能有胶状渣,铁丝通通,安全自负

拧下来了,没堵,也用细铜丝通通通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处有螺丝的话你调下试试……

有螺丝,怕整漏了没敢动,所以问。
确认可以随便调吗?

网友D:
螺丝1是保火螺丝。顺时针减小保火的火头大小。风门是调节燃气燃烧充分成度的,调节到内外焰刚好有明显分界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1是保火螺丝。顺时针减小保火的火头大小。风门是调节燃气燃烧充分成度的,调节到内外焰刚好有明显分界 ...

就是说我应该逆时针调1处的螺丝吗?

网友:
那可能就是你的燃气灶气盘脏污了,需要清理一下。

网友:
7楼正解,如果没效,通一下出气口,看是不是有渣子堵了。

网友:
如果燃气灶超过8年就换了吧 达到国家的报废时间了

网友:
思考方向错了吧,调整一下灶头边上感温探针到最小火焰之间的距离,远了就会自动断气体熄火。

网友:
开关选塞阀上的小孔也可能堵住。

楼主:
感谢好心人的热情指点。
但是,我再强调一下,真的没有堵塞的地方。
堵了的话也点不燃的对吧?只是中心小火很小。
而且是先自行熄火,然后才是电磁阀断开的“嗒”的一声。
不是电磁阀把火关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好心人的热情指点。
但是,我再强调一下,真的没有堵塞的地方。
堵了的话也点不燃的对吧?只 ...

就是因为熄火了,电磁阀才关气,这个动作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