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过燃气灶的请不吝赐教

楼主(2021-06-29):
有人拆过燃气灶没?
不知这两个螺丝是干嘛用的,现知道了1叫保火螺丝,它里面有密封垫没有?
(小火易熄灭,想调整一下又怕整坏了,易燃易爆啊)

网友:
不懂啊,帮楼主顶起!

网友:
你不拆不知里面是什么,拆开就知道构造了,可能是前面弹簧里的孔堵塞

网友:
如果没记错,那是厂家为了改气质,用了调整出气量的。如煤改天然气和液化汽,光换喷嘴的化,有时内圈会黄火。一半不用动。

网友:
小火易熄灭,你应该去检查熄火保护才对。火盘那里两个根棍,一个磁的点火针,另一个就是保护探针。
清理一下探针,调整一下位置。不行就换掉或把阀体内的皮塞去掉就好了。
个人意见,是换熄火保护探针,如果买不到在拆皮塞。如果是煤气,就果断拆皮塞吧。因为煤气太脏了,皮塞那个电磁铁,脏一点都不行的。

网友:
没垫片,生料带即可。

网友:
小火无风情况下自己灭的话,注意观察小火盖上火焰是否有烧到感应针,感应针温度下降的时候会激发熄火保护机制,燃气会切断,调整小火盖朝向,把较大火焰朝向感应针,同时也可以尝试调整内圈风门将小火调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