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M T43自动休眠,只能强制关机重启。

楼主(2021-06-29):
IBM T43,开机大概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会黑屏,显示休眠模式,按任何键都唤不醒,只能强制按关机再开。然后好像就不会再有这个现象。
另外一个问题是声音不清,嘶哑,如果音量调大,放电影,当有激烈的声音时,会蓝屏。
求解

网友A:
南桥虚焊,重做BGA或者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桥虚焊,重做BGA或者换板

这么严重吗

网友:
累了,别再折腾它了,咸鱼的百元新机都比它强,入土吧

网友:
我的T43也还在用,一点问题没有,前2个月纽扣电池失效了,换了一个,拿来当音频播放器啥的。

网友(2021-07-29):
检查一下霍尔正常吗,这个像不像合上盖子?设置合上盖子什么也不做试试

网友(2021-10-12):
破音的话是机器喇叭振膜开胶了 T42 T43 的喇叭都是塑料振膜和橡胶悬边,时间久了就会硬化变脆脱胶
我以前是T42,然后为了折腾换了T43的主板,结果放歌时候突然声音就开始劈了,淘宝买的喇叭都是库存货,老化问题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