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逻辑板上丝印U51A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6-29):
没电压输出,请问就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定制电源管理,内部可能有程序哦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有程序的这个芯片。打阻看看那个有问题,然后剪板用电源模块替换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有程序的这个芯片。打阻看看那个有问题,然后剪板用电源模块替换损坏的。 ...

查出了,不是芯片问题。是玻璃短路了。

网友B:
GMT的G2562QG,Programmable Multi-Output TFT LCD Bias 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GMT的G2562QG,Programmable Multi-Output TFT LCD Bias Power

谢谢,但最后查出原因是玻璃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