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插电LED乱闪

楼主(2021-06-29):
修一台美的电磁炉插电有滴一声和风扇转一下。LED和显示管闪乱。每次插拔电都不一样,无法开机。5v供电正常的。滤波电容也换了。是哪里出问题了?控制板单独用5 v不工作,插回主板后又插电又是乱闪或不亮。

楼主:
三大电压正常。大电阻正常。没可见虚焊和烧坏。滤波电容都换了,板子也用老人头洗板水洗了。
问题还在。无法开机LED和显示管乱闪。单片机的电压也都正常还㐉查哪里请大神解救。

网友:
用可调电源给按键板单独供电5V,看看故障能不能锁定在按键板?我怀疑还是按键有漏电问题。

网友:
象程序错乱的吧?

网友:
建议全部按键都拿万用表量一下,要不就全都换掉,再试试看?

网友:
逐一排查按键板上的按键、还有LED灯……

网友:
单片机程序吧

网友:
面板上的1688(只有这一个)芯片换掉,或把LED灯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