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当骗人不需要付出代价 推拉门滚轮锈死了

楼主(2021-06-29):
卫生间推拉门滚轮,四年前安的时候卖家说是不锈钢轴承的,最近却锈死了,拆开看,比铁的还铁,神奇的是,打开淘宝记录,此款商品还在销售,神奇不?不过销量是0了,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壳子倒是实在的不锈钢,还挺厚,但是有什么用呢,短板决定整体,索性这次换了铜轴套的滚轮,希望能多用几年

网友A:
卖家估计也被上家骗了。

网友:
这东西,就没见过不锈的.号称不锈钢的,也就是支架是不锈钢. 用在卫生间,轴承都是一年就坏. 除非有能力自己更换陶瓷608轴承,那就能永恒了.

网友B:
轴承一般是3Cr13,又叫轴承钢。防锈能力比一般钢好一些,比304之类的防腐能力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一般是3Cr13,又叫轴承钢。防锈能力比一般钢好一些,比304之类的防腐能力差很多。 ...

轴承钢是52100,3cr13是低含碳量的的不锈钢,非常软

网友:
机械行业从业12年,真没见过不锈钢轴承,不知道啥样的,这地方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啊,

网友:
3Cr13
标准:GB/T 1220-1992
比2Cr13淬火后的硬度高,作刃具、喷嘴、阀座、阀门等。
3Cr13密度为7.75g/cm3
化学成份:
碳 C :0.26~0.35

低碳钢含碳量一般小于0.25%,它的强度比较低,但塑性和韧性比较好。 中碳钢含碳量一般在0.3%~0.6%,它具有较高的强度,但塑性和韧性较差。 高碳钢含碳量一般大于0.6%,它的强度和硬度较高,但塑性与韧性较差。

网友:
这么巧,我也刚换了。不过家里是更老式双轮的,根本没有号称不锈钢的。量了下尺寸,网上买了25*25*2mm铝方管和铜轴滚轮塞在下槽里正合适。

网友:
这玩意不是衣柜移门用的么,卫生间那门也用这个不是作死???

网友:
有个奇安特自行车链条无油自润滑,十几年了似乎也没啥锈,一般是含钼,防锈如何做到?你这个可以定期加油,塑钢下面的还加不到油,换换挺麻烦。

网友:
拆下来淬淬火,再装上去,应该好多了吧

网友:
其实可以改成尼龙滚轮!

楼主:
        换了号称是不锈钢轴铜套滚轮的,坏了就换呗,刷刷存在感

网友(2021-09-06):
用铜套替代轴承是正解。我就这么干的,效果很好。

网友:
放心这地方铜的也用不了多少年

网友:
干磨轴的寿命也比这个长。

网友:
备足耗材及时更换就是了,经常洗澡的卫生间没有那种滚轮可以用很久。

网友:
尼龙棒加工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估计也被上家骗了。

    每次产品缺陷和卖家沟通,卖家都是这么无辜的说的,但是网络上流传一句话:从南京到北京,买家没有卖家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