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嘀米充气泵拆解

楼主(2021-06-29):
拆一个小米有品众筹的嘀米充气泵,今年1月小米有品众筹没赶上,就这马爸爸家加价买了一个,半年来就充过两次电,给轮胎调胎压补过4-5次气,主要看着胎压四个数值不一样非常不爽,所以每次设置2.5自停也到方便,直到5月底调过一次回来充电出问题了,首先充电没反应充了一下午还是两格电,就继续插着没管,后来问到了淡淡烧糊的味道以为窗外飘来的也没管,直到晚上看充电怎么样了发现充电没反应了,然后就跟客服讲不充电,客服让换个线再试,这一试不得了直列冒烟了,联系客服开起来维修之旅....      6月25终于收到了维修回来的,结果一开包傻眼了...

收到货 侧盖就已脱落,还断了几个卡子,机身里有小件脱落声,最主要的打气泵电机都是活动的,直接崩溃了,反应给客服说和厂家沟通,直到29号沟通无果,客服回复只要正常用就没问题,简直无语了,什么鬼逻辑,沟通无果那就开拆

现有条件就是一个盖已经开了,就研究怎么拆,看了好久才发现怎么拆开的

取下外壳后的内芯

掉出的小件
找是哪里的吧

右边本应有螺丝固定,但是没有,拆开也没发现螺丝,电机机械结构完全没固定

电池仓断裂

502  AB胶齐上阵

电池包也破皮了

主板,电机的防震贴都是乱贴的

电机

胶干了往回装吧

没配上螺丝 直接打个机牙螺丝上

至少现在充电正常,等AB胶固化24小时后试试打气功能吧

总体来说做工还凑合,尼龙气缸和活塞,本来也不抱有什么寿命希望,拆开看后气缸附近油脂都有塑料渣,可见寿命不会高,最主要的是上过有品的厂家,厂家售后都找不到一个联系方式,这就比较汗颜了。

网友:
竟然是775电机,比380强多了

网友:
关键部件都是塑料的 这玩意怎可能好的了

网友:
气缸用尼龙,这可是发热体。

网友:
气缸缸径这么细,打多久才能升压

网友:
打一个轮胎还行,打两个就够呛

网友A:
两百多的东西,还用有刷的7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百多的东西,还用有刷的775?

这玩意 气缸寿命肯定小于电机寿命

网友:
775电机,玩具

网友:
有散热风扇吗,米家的有,夏天没有风扇会很热

网友:
话说有品的东西还是算了吧,刚开始的时候买过几次东西,感觉还行,去年买了个两件东西,鞋子,即热饮水机,鞋子发过来有一只明显是磨损后翻新感觉,鞋带扣直接上断的,饮水机用了没多久,桶底直接裂了,经过联系厂家承认是质量问题,都退货退款了,也承诺退运费,后来又回复说不退运费!拨打了12315,运费也好不容易退回来了(运费太扯了38,买的饮水机才199)那鞋子太明显了,周边都磨毛了,然后刷的什么东西翻新,就像车贩子的二手车一样,两只对比看着都发亮,

网友:
我的也是众筹的,最近两个月也出问题了,就充轮胎用一次,再连续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就开不了机了,需要静置很久才可以继续开机使用!电量充足的!

于是我申请换新了,有品客服也给我报销了运费,但是就在今天收到换新的时候 全新的,拿到手上就觉得不对劲,机身摇一摇就晃一晃的! 看了你的帖子确定应该是电机大小重量的东西在里面晃动! 机器看着是新的也没拆解痕迹,难道这个产品做工品控很差还是翻新的机器吗! ?不得而知!

去年众筹拿到的时候觉得还挺好的,做工也可,如果不出故障的话,还是很好用的! 但是换新这个拿到就在晃,问客服怎么回事他叫我周一联系! 哎,真闹心啊

网友:
吹个气球还能用用。

网友(2021-10-23):
小米生态链的东西,好多都不用心做了。

网友B(2024-10-11):
啊,这么拉胯的嘛,我买了第一个觉得充气挺快的,后面陆续又买了2个,每辆车备一个
然后3个嘀米充气泵不出半年电池就不行了,充不进电,启动一下就关机,妈蛋,
不过12V供电倒是挺猛的,最近有空想折腾换电池,结果拆了两边怎么都搞不出来,傻眼了,请问大佬怎么把这个外壳抽出来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B:
啊,这么拉胯的嘛,我买了第一个觉得充气挺快的,后面陆续又买了2个,每辆车备一个,
然后3个嘀米充 ...

把灯的那颗键按下去再推,然后把长条橡胶塞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