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玩具车的USB充电器,有料

楼主(2021-06-29):
孩子玩具车的充电器,镍氢电池的,因我自己有充电器,所以原装充电器拆解(试过,发热量超大!!),里面的USB口设置很诡异,生拉硬拽楞没弄开,结果最后拆开一看,居然是先需要拆USB的铁皮套,才能拆开,现如今为了节约成本,连USB公头都不用了,欢迎大家评论。不多说,上图!

网友:
王德发,这也行?

网友:
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还可以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充电器的亮点就是那个USB头,需要组装一起才能把壳体装上

网友:
有料的意思是有零件的意思吗?我也醉了。

网友:
还能再简单一点吗?

网友:
在简单就是两根线直接上,也不是不能用,就是容易爆电池

网友:
你是不是对“有料”这两个字有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