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与时俱进”,节电器又升级了!

楼主(2021-06-29):
废品站看见的,不方便插电源,直接就拆了

1、看看,又是数显又是智能的,还有一个高大上的名字——“电力末端无功就地补偿器”

2、指示灯、保险管一应俱全

3、大概跟坛友们一样,都以为内部是个大电容,增加了个数码管,还真是出乎意外

4、背面光秃秃,这种做法也是少见

5、

6、

这个节电是什么原理呢?
如果真能节电,明天跑一趟拿回来,毕竟这两天官方在宣扬电价低,都在担心涨价

网友A:
以前用电是民生,现在要恢复它的商品化属性!

网友:
就是今天早上听到收音机里在说复电力的商品化属性!

网友:
看上去是220伏电压表头线路加阻容分压。

网友:
这叫智商检测器

网友:
智商税,一块数码管显示的电压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电是民生,现在要恢复它的商品化属性!

大体上现在一个家庭100块每个月以内的电费是按照最低标准征收的。。。算民生吧,估计不会咋大变动。。。

有些一个月用电上千上万的,很多人眼中有点浪费,还享受低价,的确涨价没毛病啊。。

网友:
就是在220v电路里面并联上一个电容。
如果容量合适的话,有消除尖峰脉冲的作用。
另一路阻容降压是给表头供电的。
这东西不但不能节能,它本身还要消耗电量。
一些感性负载加合适的电容确实可以提高有功功率。
但是这玩意,给家庭用的,家里啥负载都有。
它能有个蛋用。
反而还要耗电。

网友:
感性用电器前面加个滤波器比这管用。

网友:
这个东西能省电的话,就不存在什么一二三级能效这东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体上现在一个家庭100块每个月以内的电费是按照最低标准征收的。。。算民生吧,估计不会咋大变动。。。
...

作为国人,享受低价商品是不道德的,是浪费的,是不环保的

网友:
哈哈,昨天还检查了厂里的主配电房电容补偿柜,补偿超前了……

网友:
我是市电力公司的,撸主明天带到公司来我请专家给你免费检测一下看看能节省多少电,专家被气死的话你负责。

网友:
名字起得越长,名词用的越高级,就越能忽悠人

网友:
这是测智商的产品。早期吹的什么德国人发明的,,,,以前好像就是个电容接个插头。

网友:
骗子不可怕,就怕骗子有文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国人,享受低价商品是不道德的,是浪费的,是不环保的

一天650伙食费不够的,我觉得享受低于成本的商品的确有点不道德。。。钱来得轻松不应该多花一点?

网友:
这种东西之前在外面租房的时候买过一个,当时记得是买的最贵最好的100块左右,当时年少无知,也因为出租房电费比较贵,1.5一度!店家告诉说,用得越久越省电,刚开始插上是感觉不到省电的。大家不要笑话我,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呢

网友:
那个集成的IC是做什么用途的?

网友:
外壳可以用来DIY,其他的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