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收音机原理图中的低放电路,要将中频信号截去负半周?

楼主(2021-06-29):
如题: 我在看收音机原理相关的书,书上写: 收音机低放级中的  检波直流负载回路  作用是:将中频信号截去负半周
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 收音机原理图中的低放电路,要将中频信号截去负半周?

使用了一个检波二极管D,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检波二极管后面是滤波电容,滤掉中频留下音频。
如果不截去负半周,因为正负方向的抵消滤波电容上得不到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波二极管后面是滤波电容,滤掉中频留下音频。
如果不截去负半周,因为正负方向的抵消滤波电容上得不到音 ...

非常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了!

因为我没有把收音机的原理图拍上来,还担心老师们不能理解我想提问的含义,
老师把收音机的原理框图都传上来了,谢谢老师的耐心指点!

努力向各位老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