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点焊机组装完成,点焊机在手,焊电池无忧

楼主(2021-06-29):
前面用焊锡把海洋王电池焊残废了,狠了狠心,还是整个点焊机吧。有成品带电池的,感觉放家里不安全。另外家里还有个汽车应急电源,可以综合利用起来。于是就在淘宝挑了个电路板套件。拿回来组装。然后接上应急电源。由于应急电源带保护,检测不到电瓶没有反应,必须按下直连键。两根铜针接触镍片,只见一道电光闪过,吓我一跳。再定睛看镍片,已经穿了两个孔,没有和铁皮盒子焊上。基本成功,还得给电路板加个保护盒子,再好好练习。
更新:保护盒子买来装上了。把两根针绑在一起,一只手就可以操作。练了几次,基本掌握技巧。

网友A:
又多了一件玩具

网友B:
两个铜针也是电路板带的吗?
头部磨得圆润一些,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C:
板子最好保护一下,裸着感觉有危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多了一件玩具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铜针也是电路板带的吗?
头部磨得圆润一些,效果会好很多。

是主板带的。笔头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最好保护一下,裸着感觉有危险性

准备找个盒子装起来

网友D:
多少撸的?能用超级电容供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撸的?能用超级电容供电不

60块包邮。好像不行,各种大电流电池都可以,100A以上启动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准备换笔记本电池,给楼主的板子不一样 但都是自己有电池光买个控制板

网友:
经常玩电池的必须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供电吗....?

12v电瓶,应急电源,电流100a以上都可以

网友:
要磨圆才好用,可以用海绵砂块磨。

网友F:
一样,买了一个,焊了一个电钻电池,闲置了。哎。一想,用一次,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样,买了一个,焊了一个电钻电池,闲置了。哎。一想,用一次,划不来。 ...

用一次就回本了,以后就是净赚

网友:
买过一次储能的,不好用,转X鱼出了,换成变压器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一次就回本了,以后就是净赚

买一个特别好的电池才7-80
。电焊机买回来了,一直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特别好的电池才7-80
。电焊机买回来了,一直在吃灰。

那么多电动工具,自己换电池,省不少

网友:
50块包邮撸了块,测试用3个超级电容点焊完美!四个也很OK,不敢再加,两个电容会响但是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