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便宜SM3267AE主控板的问题

楼主(2021-06-29):
4元低价SM3267AE主控板之所以便宜是因为有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主控引脚没有完全浸润焊锡,部分主控引脚大面积漏铜,拆焊会产生虚焊问题。
特意测试了焊锡温度,焊台150度开始测试,一直到180度才有融化痕迹,升至190度才能焊接。确认是中温锡,不确认是否有铅。少量板子有USB头歪斜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了才能放心使用。

网友:
是的,很多主控虚焊导致不认id

网友:
我还以为是吹跳线的时候主控飘移呢,我在帖子里面提示了一下,原来是没有浸润好,难怪,不过每个我都是加一点点,及其少的焊油吹一下就OK了,

网友:
主控淦一下就好,毕竟拆机的还要什么车呢

网友:
看板子边缘,就知道这板子质量好不了

网友:
手上有个 SM3267L AB,贴SDMBL BBB2 016GB(应该是苹果黑片)的量产失败,量产工具是大树店里扒的SM32XX 量产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