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螃蟹RTS5731开卡问题 找不到短接点

楼主(2021-06-29):
找不到短接点

网友:
玩了那么久的5731开B16,我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网友A:
直接拆颗粒上2258H吧/RTS5731这主控不咋样/短接点试试2个一组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颗粒上2258H吧/RTS5731这主控不咋样/短接点试试2个一组的孔

这是MLC啊

网友(2025-05-15):
短接JP1或JP3,再插USB通电,基本上没戏,我玩了很长时间都刷不了固件。螃蟹壳太硬,不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