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同心度比较好的中低端电动螺丝刀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1-06-29):
最近牧田螺丝刀烧坏了,想买价格低一些,同心度好一点

网友:
 海鲜的牌子。

网友A:
螺丝刀要同心度干什么,电钻才需要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要同心度干什么,电钻才需要同心度

同心度不好容易把螺丝拧歪了

网友:
我做的最好,,一个头4元钱,

网友:
宜家的电钻,虽然样子不怎么样,也不能拆电池,但是同心度是我见过低端电动螺丝刀里最好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心度不好容易把螺丝拧歪了

一般的稍微不同心或输出轴晃动对拧螺丝完全没有影响,能将螺丝拧歪的根本不是同心度的问题了,那是输出轴弯曲了

网友:
呵呵,需要同心度高的电批的地方多了去了,你自己用不到的,不代表别人用不到,最烦你们这种以自己狭隘的认知去否定别人

网友:
易博24买的,同心度贼好

网友:
螺丝刀同心度再好,不如上梅花头的螺丝或者psd头的螺丝,扭力大,能提起螺丝,所以根本不会晃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稍微不同心或输出轴晃动对拧螺丝完全没有影响,能将螺丝拧歪的根本不是同心度的问题了,那是输出轴 ...

你所谓的拧螺丝是干什么?你用过自攻钉就明白为什么要同心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