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这个热熔胶枪不行了,有推荐吗

楼主(2021-06-29):
以前买的田岛的,用的次数也不多,现在加热超级慢,说是100w,功率计测了下也就20多w了,之前拆开看过,也不知道什么问题,然后金属头旁边都融化了的感觉,所以大家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推荐个,偶尔用下。

网友A:
买的最便宜的,20w还行啊,7cm的小胶,,10元钱就够了。

网友:
加热芯可以换,马家随便买

网友:
热熔胶枪家用手工制作热溶枪高粘强力热融胶棒大功率工业级热熔枪【在售价】13.80 元
【券后价】8.80元
-----------------
【立即领券】点击链接即可领券购买:https://s.click.taobao.com/Xi7YSlu
【立即下单】点击链接立即下单:https://s.click.taobao.com/sxI1Ll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最便宜的,20w还行啊,7cm的小胶,,10元钱就够了。

热熔胶枪尽量买大的,用大胶条的才好用,我两种都有,现在7cm的放着吃灰了

网友:
台湾宝工gk-389h

网友:
80年代的,算古董了。

网友:
3M和白光都有热熔胶枪,就是比较贵。

网友:
买个铜头的就行了,看什么牌子,牌子都是智商税

网友B:
买个20来块钱的,铜头的,随便怎么用,我那个用好几年了,还不错,一定要11mm的,买的7mm那个锂电的,只能哄孩子玩

网友:
ptc陶瓷加热片,自己换一个就行

网友:
就这还推荐啊,随便撸一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20来块钱的,铜头的,随便怎么用,我那个用好几年了,还不错,一定要11mm的,买的7mm那个锂电的,只能 ...

铜头的好像20块买不到,得四十多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头的好像20块买不到,得四十多起。

没问题,能买到,我给你截个图

网友:
十几块钱,铜头,线细点,也足够了

网友:
为何铜头的好?是快还是不滴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