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老电扇加一个遥控器

楼主(2021-06-29):
家中一台老台式电扇,用了27年了,这期间电机换了一个,机械摇头换成了步进电机摇头,扇叶换了一个。
最近在T宝用红包买了一个接收控制板加遥控器。就是下图这个:

接收控制板正面

背面

接好线,保留机械定时

原设定是开机启动是中档风,我换了线序,改从低档启动

把板子固定在前面板上

完工。方便多了,开关机不用起身了。

网友A:
接收板加遥控多钱买的

网友:
多钱买的

网友:
同样关心多少钱买的,用有是哪种红包

网友B:
摇头改成步进电机了?还得加控制板有点复杂了,主电机是不是也换成直流无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头改成步进电机了?还得加控制板有点复杂了,主电机是不是也换成直流无刷的了? ...

我想应该是同步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板加遥控多钱买的

9块多,红包2.8,实付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头改成步进电机了?还得加控制板有点复杂了,主电机是不是也换成直流无刷的了? ...

说错了,同步电机

网友:
有连接吗?私信个地址…

网友:
也买了一套吃灰,这款板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手动按键,全靠遥控器

网友:
我也买了,淘宝特价版8.88,用红包后6元多,一直没空装,和你这个一模一样,准备装在十年前买的艾美特落地扇上,在电扇背后装个切换开关切换手动和遥控。

网友:
改座扇,启动电容有一脚是接两根线

网友:
我改的那个有个面板,有按钮,有定时功能,用了30元

网友(2021-08-02):
最近我也花了12元买了个SACC风扇万能遥控板,还带按键+指示灯面板了,真心好用,价格实惠了。

网友:
::lol:我也改了一个,用一个三脚两档做为遥控跟手动切换,只是这遥控板的待机功率0.5W呢

网友:
改装完了,用了一年多,风扇也坏了,懒得修,一块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