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狼安防监控怎么搞 摄像头不知道IP

楼主(2021-06-29):
今天去给客户处理监控故障
摄像头叫威狼安防。摄像头不知道IP 没有复位键 更不知道密码。试了好多种搜索工具都找不到摄像头。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能解决这次又遇上了。请教。那位大神能解惑。

网友:
有线摄像头吗?进路由器看一下有线连接设备列表不就行了 然后直接进去对应摄像头IP地址试试

网友:
试了好多种搜索工具都找不到摄像头?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3次,每1次时,年幼无知(像楼主那样,去做研究生),第2次时,有经验,第3次时,直接换摄像头,

解惑就是:摄像头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