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三和PS8a太阳能便携数字万用表开箱

楼主(2021-06-29):
逛咸鱼偶然看到这个万用表,带太阳能充电觉得挺好玩还很便携就买了,网上完全搜不到拆机图,于是乎到手即拆,少废话上图:

十分小巧。

外包装正面背面都是鬼子文,中国制造的。

内部全家福。

合格证说明书之类,说明书只有英文和日文,可能不是针对中国市场制造的,说明书只拍了一些关键的信息。

十分轻薄小巧,轻松放入口袋没问题。

这个地方不用转轴有点过分吧,不知寿命几何。

背面注意信息。

表笔长度够用,笔尖镀金,可惜表笔超薄,坏了怕是很难找到替换的。

简陋基准分别测量10V/2.5V/5V/7.5V电压。

0.01%电阻分别测10K/100Ω/500Ω,精度不错。

市电测量。

拧下背面两颗螺丝就能打开,没有卡扣,开盖很友好。

螺丝孔好评。

CR2016充电纽扣电池特写,应该是2020年8月生产的。

绿豆PTC热敏电阻。

玻纤板挺厚的。

档位旋钮卡簧,不取下来没法继续拆解。

取下卡簧旋钮就下来了,塑料热熔固定金属簧片,这个旋钮手感偏硬,不顺滑,差评。

板子另一面,肉挺多,至少是硬封。

压电陶瓷喇叭。

太阳能电池板正负极引出线。

主芯片FS9711_LP1,只知道是万用表专用芯片,PDF没查到。

板子特写。

机器小巧便携精度还挺好,就是有点后悔太阳能充电方式,没有电要急用还要晒太阳,没有换电池方便;表笔线倒是好换,就是表笔本身很薄,怕不好找替换的,另外上下盖连接没有用转轴,怕来回开合次数多了直接断开了,只能小心收藏小心使用了。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感觉像是代工厂生产的,这个是富晶的主控芯片经典9721的前身9711

日本三和Sanwa PS-8口袋式太阳能数字万用表详细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27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像是代工厂生产的,这个是富晶的主控芯片经典9721的前身9711

中国代工的,网上FS9721资料多,富晶家官网都查不到FS9711了。

网友B:
液晶怕紫外线,经常晒太阳充电会把液晶晒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国代工的,网上9721资料多,富晶家官网都查不到97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怕紫外线,经常晒太阳充电会把液晶晒坏的。

这么惨,对这种产品无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惨,对这种产品无爱了

在室内有充足光线的情况下就能充电,没必要放太阳底下晒啊,就算放太阳底下也可以用纸皮盖住液晶屏啊

网友:
价格不便宜,要220呢

网友:
三娃你堕落了。。

网友:
晚上咋办呢

网友:
手头好几个这主控的表坏了还没搞定

网友:
这个万用表实时显示当前太阳能电池电压更好玩

网友:
这主板焊接有点粗糙,助焊剂残留很多,焊点不是很饱满

网友(2022-01-08):
如果觉得太阳能电池不可靠可以改成双电源的,再加个cr2016

网友(2022-11-01):
这是单晶硅电池板,室内有光线的地方就会充电,黑色的那种是多晶硅,多晶硅就需要晒太阳,好处是能量远远大于单晶硅

网友:
我有一个同款万用表
只要有灯光,就能开机测量的
就像家里的太阳能计算器一样
如果光线暗到无法点亮了,测量也一样没办法去操作的
太黑的环境去测量还是有风险的,特别是220V或380V电压

网友(2023-07-20):
看着还可以啊,原来我也想买  后来买了SH-88TR

网友(2024-09-23):
看上去不错,准备也去弄一块玩玩 ..

网友(2024-11-02):
好袖珍的表,三和的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好表,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