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n ab双头板子不识别

楼主(2021-06-29):
如题,3281n ab的双头板子不识别。
焊接颗粒之前可以识别,焊完之后插上电脑就没反应了,然后把颗粒拆下来板子还是没反应,就成砖了,求助大佬们。

网友A:
短接啊 led对地短接 而且3281n大主控识别的应该是3281bb

网友:
仔细对照下,看板子上是否有元件丢失了

网友:
如果空板也不识别,可能板子有问题了。先加焊油补焊主控试试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A:
短接啊 led对地短接 而且3281n大主控识别的应该是3281bb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焊上开卡成功用了一小时左右?跑圈都正常,突然就从电脑消失了不识别。短接LED和地其他不用改吗?重识别后再开还是要一直这样短接用?

网友:
短接,如何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