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主控的小问题,有没有人懂的

楼主(2021-06-29):
1.一直搞不明白SM3267 和3268有什么区别,3267AE同样颗粒和2244L为什么居然是一样的读取和写入速度
2.SM3268的8CE版本这个怪胎是怎么出来的,8CE了还是单通道
3.SM3281的8CE版本是不是就是3280的阉割版本,3282是不是3280的超频版本
4.除了见过3260,3267,就没见过慧荣其他主控能够写保护,慧荣主控那整天手淫的左手(读取),和整天写字的右手(写入),这样的搭配,写保护不是特别的适合吗
5.慧荣的U盘主控部门经理是不是祖上是刘一刀,专门阉割主控玩!~~~
6,提示一下,说让3281能WTO那是扯淡,最低也是2246XT才可以正常运行,但是3281用在安卓导航上那是及其是适合,这玩意4K虽然弱,但是在导航上及其的合适,读取速度那是飞快,行驶中切换路线那是嗖嗖的,和没有4K的主控,SM3267 IS903什么比起来那真是天差地别

网友:
1.SM3268可能是3267的制程升级版本(纯属瞎猜)
3.SM3282好像是双通道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285
5.感觉不能说阉割,应该是同一批主控做出来有好有坏,坏的部分再挑出满足条件的封装成各型号的低端主控。(参考CPU)

网友:
无责任瞎猜和自我理解:

1~2 .3268最初计划定位应该是NB双通,最后实际做出来的东西大家都看到了,猜测开发过程中发生变故,68的固件感觉明显没有67好玩。

3.各版本的3281实际结果就是东一刀西一刀不停阉割的产物。3282是冲着改进集成版固态定位去的(炒作)吧。

4.32XX本身都有写保护针脚,没人大批量做相应的写保护板子。

6.换上好一些的F,3267/68/81,WTG、linux to go都能做,只是那体验,先天不足,卡得酸爽,当玩具吧。来真的,还是得上22XX固态。(实质就是买QQ的钱,就别指望有奔驰的体验)。

5.种种奇葩事,感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场。有啥样的讲便宜客户、有啥样的垃圾片要支持、啥能够以最快速度来钱,就有啥样的降低成本开发、就有啥样的对应产品出来。技术为赚钱服务。

网友A:
1 正常来讲,一个型号的高版本是低版本的升级与延续。那68就是67的升级与延续。从支持列表上也可以看出来,68支持更多的新制程颗粒。但厂家可能让固件开发重新做了68的固件,原来67支持很好的颗粒,68不少正片固件都支持很差了,很奇葩的问题。
2 慧荣默认最后一位是偶数的都是双通道,但唯一做的不错的可能就是3252了,当年老版论坛开发的双贴防烧3252可是非常经典的,但3260就很拉胯了,基本双通道u盘主控就903独霸天下了。
3 81的8ce版本没玩过,只玩过68的8ce版本。比较新主控一般需要搭配新制程颗粒。82,80更别说了,感觉价格贵,板子少。
4 写保护之前朗科申请了专利保护,虽然所有u盘都有写保护脚,但板子上都没有预留开关。好像联想有写保护授权,有些写保护板子。现在写保护专利保护期好像已经过了。
5 高速,高性能意味着高温和高价格,903虽然快,但常热的掉速、掉盘很常见,67虽然速度一般但温度控制不错,长时间读写稳如老狗,稳定的、安全的盘是我们普通人需要的,而不是激进的速度。
6 WTG肯定用固态盘主控最合适,U盘还是让他存储数据好了。

多说一句,其实群联3.0主控也是很强的,就是正片固件少,量产难度高,配合好固件和颗粒速度也不容小觑。
3S主控?当他不存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正常来讲,一个型号的高版本是低版本的升级与延续。那68就是67的升级与延续。从支持列表上也可以看出来, ...

群联的主控实在是太作妖了,2251-11那么小的主控居然支持LDPC纠错,读取3.0,写入2.0,
也不知道群联的主控策略是什么?稳定大于一切?
从慧荣的3281开始后出的主控,公司方向策略就是有一点点的固态算法,4K小文件读取写入要提升,
其实蛮有意思的,就像路由器芯片厂家刚开始WIFI的时候,
1.有的厂家是主控+WIFI,交换机单独列出来
2.有的厂家是主控+交换机,WIFI单独列出来
很有意思的两个选择
当然,得一微的方法是最终方案,就是一个SATA主控和桥芯片一起封装成一个芯片,最大支持双通道4CE,这才是所有厂家的最终道路

网友:
3268就是个半成品,比67速度不快,固件bug还多
慧荣自己也知道3282是个笑话,现在又把3282放到u盘主控下了

网友(2021-08-15):
我知道或者见过的能写保护的有3257ba/aa(手上有两只一只爱国者一只朗科)3260和3267(有板子也有魔改的),3268m和3268p(只见过魔改)3281n(有厂商做过也有人魔改过,l貌似不能魔改)3280其实最早也有一版写保护,但是因为成本(据说)没出,不过既然没人魔改成功应该不是引脚飞线,制程和设计这些我不懂,只说说我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