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音柱如何区分正负极?

楼主(2021-06-29):
如图所示:
L声道的音柱,有白+蓝线,请问这个如何区分正负极?

褪下接线端子前,有个三角形符号标识的是插蓝色线的。

网友:
找个1.5V干电池直接接喇叭,喇叭往外就是正负极对了

网友:
接个1.5V的5号电池试试呗,往外鼓就是对了,往里凹就是反了

网友A:
单个无所谓。

网友:
学到新技能了,谢谢楼上的电池测试方法。

网友B:
也可以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要多准备一个喇叭参照,具体操作过程自己想一下。

网友:
学到新技能g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要多准备一个喇叭参照,具体操作过程自己想一下。 ...

你要说清楚一点,  喇叭+/-都分不出来的人, 他会以为红是+ 黑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无所谓。

还有右声道,是红线+黑线,这个正负极好分别呀

网友:
找一个口径大一点的喇叭,用电压档,红笔接喇叭正,黑笔接喇叭负,轻轻压纸盘,看指针往哪一边偏转,然后再接检测喇叭,同样轻按纸盘,指针偏转方向和刚才样板一样的话,就可以找出正负极了!

网友C:
这么小的喇叭无所为。接反了,对声场关系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要多准备一个喇叭参照,具体操作过程自己想一下。 ...

感谢分享~~~
数字万用表直六电压档200mv试了一下,用手轻压看+/- 号的显示,跟右声道的匹配了一下,已确认蓝色线是正极了

网友:
论坛高手多,学到知识了。我一般都是接好线播放DJ,够嗨就是接对了。

网友:
对于无源的单只喇叭而言,无所谓正负极。但对于多只组合的,要考虑同相问题。同一个声源(声道),如果不同相,则声场会短路,减小音量。

网友:
跟高手们学习学习

网友:
俩声道一致了就行

网友:
一对音箱左右放置,随便接好线听音乐,然后颠倒其中一个音箱的两根线,如果听不出来区别,那就是木耳朵,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喇叭无所为。接反了,对声场关系不大的。

声压相反,声音有延迟和抵消

网友:
木耳听不出来,表示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