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兼容硒鼓 牌子有讲究吗?

楼主(2021-06-29):
以前买的三星ML1861打印机,听说不是好货。  现在硒鼓命数已尽。  看了一下淘宝便宜的硒鼓40左右,不过好多追评不好。好像页数也严重虚标

网友A:
主要看价格。50左右的硒鼓可以买的。用一个扔一个就行了。有些还是可以加粉的。

网友:
都已经不讲究牌子了,能用就好了,

网友B:
我用的一般就是天威和格之格的,质量都还可以

网友:
三星的打印机感觉不是很好,你这款鼓还是带芯片的,虽然芯片便宜,但感觉还是有此些麻烦,另外这个鼓的话加不了多少粉的,容量太小。

网友:
确实,兼容硒鼓最大的问题就是容量虚标,公司里都是用的兼容硒鼓,根本打不了多少

网友:
我只喜欢HP 12A , 退尔求其次选 78A 88A 打印机!

三星麻烦, 兄弟分离的打不了多少就效果差!

现在各厂家都学坏了, 搞什么分享硒鼓,上芯片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价格。50左右的硒鼓可以买的。用一个扔一个就行了。有些还是可以加粉的。 ...

嗯,看了一下差评,主要问题是漏粉,打印全黑等,感觉质量不太稳定要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一般就是天威和格之格的,质量都还可以

这两个价格接近一百了,等于普通的2.5个了。 假如页数没虚标,比普通的多,也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价格。50左右的硒鼓可以买的。用一个扔一个就行了。有些还是可以加粉的。 ...

莱盛的不错

网友:
彩格还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