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哪位认识这个是什么工具?

楼主(2021-06-30):
哪位认识这个是什么工具?

网友:
退针器?退端子用的。

网友:
专用的退针器

网友:
什么牌子的?哪买的?这种退针器好像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
估计线厂用的。

网友A:
可以退针,可以打孔
工具形状在那,硬度在那
怎么用看你的脑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退针,可以打孔
工具形状在那,硬度在那
怎么用看你的脑子

打磨下估计也能挖鸡眼

网友:
看起来像是退针器

网友:
左右两个是寻龙点穴棒,中间一个是洛阳铲。

网友:
Harting退针器,德国原厂的一把就要1000多,以前用的多

网友:
还以为是雕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