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17C,2021年5月最新出厂

楼主(2021-06-30):
福禄克117C,电工小表
2021年5月最新出厂

C8/C9两个千层糕不见了
换成C41/C42银青色贴片电容

依然采用MSP430单片机配合凌特定制芯片LT2387248为设计方案,AC频响为1KHZ

使用430单片机内置12Bit ADC做信号采样
非接触式验电功能依靠U5来实现

楼主:
新版本 C8/C9焊盘位置换成C41/C42

楼主:
老版本千层糕电容C8/C9

网友A:
自己买KZS223换上去啊,这玩意也省,服了。

还有我怎么感觉C13、C15、C16好像也不对头。

网友:
FLUKE已经不是原来的少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KZS223换上去啊,这玩意也省,服了。

还有我怎么感觉C13、C15、C16好像也不对头。 ...

就像289C一样,某些千层糕缩小成小贴片。C13/C15/C16只是颜色变了

网友:
这是缩水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了解变化,顺便宝一下眼福。

网友B:
这是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缩水了

这不能算是缩水。不能因为体积减小了就会认为它性能不好。仔细看这两个电容颜色灰白,至少是pog或npo电容。你拿千层糕电容换下这两个,性能不一定会比现有的好。压缩成本每个企业都会有,但福禄克不会因为节约这点成本去砸自己的招牌。
我拿过近期出厂的美产87V和国产的87VC做过比对,用料和做工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能算是缩水。不能因为体积减小了就会认为它性能不好。仔细看这两个电容颜色灰白,至少是pog或npo电容 ...

电容缩水,电阻缩水更多时间好多蓝色贴片换成了黑色。后期产品缩水都是各行各业惯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能算是缩水。不能因为体积减小了就会认为它性能不好。仔细看这两个电容颜色灰白,至少是pog或npo电容 ...

的确如此。这种工业产品,不能靠堆料,每个元件的选择和更换都是要有数据支持的。
靠某个某种元件评价产品有点像邻居三哥的坦克,火炮要最强,装甲要最强,机动性也要最强,最后莱茵钢铁的工程师问你们国内有多少桥梁能承受这个重量?

网友C:
请教大神  这东西能导出 主控里的资料吗?具体要用什么设备?虚心请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  这东西能导出 主控里的资料吗?具体要用什么设备?虚心请教

想都别想了!估计要专业公司了,费用不低,至少目前没有人公开过! 而且要收律师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都别想了!估计要专业公司了,费用不低,至少目前没有人公开过! 而且要收律师函的 ...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懂了。谢谢

M430F448德州仪器的芯片便宜,里面的程序值钱。要是程序能轻易拷出来,福禄克就不会红火到现在了。不会修大神说的对,就算成功了,你就等着收律师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来放屁,反正福禄克是你爹。

隔着网络都能闻得到的口臭啊
土豪的思路逻辑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

作为一个蒙古国立医学院肄业专治一种人畜共患烈性传染性神经系统疾病却无一例治愈发病患者只能依靠及时注射疫苗的医生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你是应该住神经科还是精神科?

楼主:
停止开火

网友:
单片机内置12Bit ADC居然可以直接做万用表,测量精确又稳定,为啥我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