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造自制音箱 - 阻容耦合输出改变压器耦合输出,效率直接翻倍

楼主(2021-06-30):
我有个2019年DIY的有源音响,一直用到了现在,拿来听网课用的,音质要求不是很高,听个响而已,请大伙儿勿笑之。
音箱制作帖:
手工DIY一个简约型青春版有源音箱
该音箱采用甲类功放设计,器件发热量感人,所以制作时在音箱顶盖上留有散热窗口,利于内脏散热。音响工作时,散热孔就烫的没法摸手。为了节约电能,拯救地球(划掉),为了得到更大的音量,决定进行改造。
原音箱外观见图:

由于受长时间的高温烘烤,散热口的塑料网已发黄变脆,可想而知发热量有多大,机器功耗5W往上了:

现在拆解,用小刀轻轻的沿着缝隙打开顶盖:

顶盖下来了,里边的内脏配置极其简陋,就是变压器+整流滤波+甲类功放:

手工绕制的陶瓷管电阻是集电极偏置电阻,下边是一枚金封晶体管,旁边小板上是整流滤波电路。由于温度高,陶瓷电阻连接导线都烧黑碎成粉了:

就像这样,原来的蓝色导线烤成棕色,发热量可想而知,为了绿色环保必须改造:

旁边小板特写,音频靠电解电容耦合输出:

改造方案:
1.制作耦合变压器
2.拆除原来的阻容耦合,改为变压器耦合
3.美化箱体外观

1.既然要使用变压器耦合方案,合适的变压器必不可少。狂翻LJ堆找来一个初级烧坏的220转6V工频变压器,拆散,铲掉初级线圈,留下硅钢片和骨架:

铲掉的初级线圈位置重新绕制线圈:

绕线完成,玛拉胶带固定好:

两个线圈嵌套入塑料框固定:

插好E字形硅钢片:

插好一字形硅钢片:

硅钢片用榔头砸整齐,变压器制作完成:

2.拆除原电路并改造。
功放小板图解:

从板子上剪掉音频输出线(图片有误,在此纠正:“入”改为“出”):

给3DD15D晶体管装上散热器,并固定:

接入耦合变压器,按照变压器耦合甲类功放的相关理论修改小板并连接电路:

安装完成,测一下工作电流0.2A,晶体管工作在最佳放大状态。功耗=12V*0.2A=2.4W,相比之前节能了不少:

由于现在发热量小了不少,不需要开散热窗,直接以顶盖封闭箱体,塑料受热会变形,这里采用纸板:

盖好盖子:

胶水固定:

3.美化
贴纸一张:

注意:边角处以万能胶涂抹,防止起皮脱落。

音箱改造完成,改造后继续服役,现在音量比以前大了,发热也比以前低了不少,效率至少提升了一倍。肥肠地完美。

原机电路原理图(上)
改造后的电路原理图(下)

网友A:
不太明白,变压器才6w,直接用旧手机的2A充电器电路不是简单很多,

网友:
折腾得不错。
不过我的方法更节能环保:老旧单放机上拆TDA2822或者小音箱里拆8002或者小蜜蜂扩音机里拆数字功放板子,改造音频输入,接个三四寸喇叭,声音大音质也可以,一个18650供电能放二十来个小时。

网友:
或者直接用有AUX的小蜜蜂扩音机,只要一根音频线就行,可以改改扩音机的耦合电容,毕竟扩音机主要是高音明显。我收集了十多个小蜜蜂扩音机,都是同事的机器,电池不行了而已。

网友:
不错不错,挺能折腾的!!!

网友:
恩,还是有春天的风格

网友:
肥肠的完美。。看来楼主比较喜欢吃肥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变压器才6w,直接用旧手机的2A充电器电路不是简单很多,

奇了怪了。。我家那个12V3A的变压器,能带动车载的吸尘器。。但是用12V3A的正品足A开关电源就带不动,一通电就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了怪了。。我家那个12V3A的变压器,能带动车载的吸尘器。。但是用12V3A的正品足A开关电源就带不动 ...

哪里奇怪了?电动机启动电流比较大,好一点的开关电源,在过载的时候保护电路就会动作,而使用变压器的整流滤波电源,没有那个功能,完全是靠硬抗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了怪了。。我家那个12V3A的变压器,能带动车载的吸尘器。。但是用12V3A的正品足A开关电源就带不动 ...

电机启动电流大 开关电源保护了

网友C:
是我没看清?一般散热片不是放在金封管后面那个圆圈上嘛?放在这边还只有一半散热效果好吗?

网友:
lz的手写铭牌

网友:
甲类功放的功耗是固定的,不会随音量大小而改变。电容偶合改变压器偶合,可以改变负载阻抗,供电电压不变,可以增加输出功率,但功率管的静态电流也要相应增加,要不就有削顶失真。另外,为什么不采用TDA2003这类集成功放呢?线路简单,效率高,音质好。还有,变压器偶合,工艺材料要求高,还是电容偶合更容易获得良好的频响。

网友:
随便买个一两块的d类功放加个旧usb充电器都能比这好而且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了怪了。。我家那个12V3A的变压器,能带动车载的吸尘器。。但是用12V3A的正品足A开关电源就带不动 ...

火牛变压器确实够强,我做门禁时候用到的电吸锁瞬间电流巨大,只能用这种火牛。开关电源小一点的一下子保护,起码要10a以上的,那体积和空余量又太高了。

网友D:
直接买一个5V 5wx2的D类板子,加个USB电源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变压器才6w,直接用旧手机的2A充电器电路不是简单很多,

音箱用开关电源供电一贯的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没看清?一般散热片不是放在金封管后面那个圆圈上嘛?放在这边还只有一半散热效果好吗? ...

一半的散热效果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一个5V 5wx2的D类板子,加个USB电源就搞定

个人还是喜欢这种传统电路风格

网友:
散热片烤电解,犯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