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创维Q0107机顶盒

楼主(2021-06-30):
盒子是别人不用淘汰的,因为太卡了,自己拆开看看能不能刷机原生安卓系统。感觉国内的这些垃圾厂商(包括手机厂商)的系统更新不是为了优化用户体验,而是把你的设备变卡后让你报废。

正面,和华为的哪几款差不多

反面,看这电压电流,就知道这盒子的性能不行。

简洁的接口

散热做的很厚实......

主板元件被屏蔽

拆开屏蔽罩

全志H2+ +512M内存 +8G闪存

有意思的WIFI天线设计

WIFI芯片也挺有意思,很少见。

XR819

总结:全志的全家桶......

网友:
后来呢?相很好

楼主:
系统是创维的,不是运营商定制的。虽然是安卓4.4,但自己没有root成功。最后断电扔一边了。

网友A:
看得出做工还是很好的。只是系统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做工还是很好的。只是系统太老了。

怎么说也是创维做的,但系统太坑了。查了一下这盒子是18-19年的产品,算是低端货了

网友B:
CPU性能够用,升级一下运存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性能够用,升级一下运存还是可以用的

升级硬件不太现实,要是是能刷个精简版的系统或者谷歌aosp版系统就好了。在家里测试的时候 ,这机子默认开机最后剩余内存 160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硬件不太现实,要是是能刷个精简版的系统或者谷歌aosp版系统就好了。在家里测试的时候 ,这机子默认 ...

试试这个方法

改后缀为ap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方法https://www.sohu.com/a/71479193_366131

不行,我曾经用了3小时玩这个盒子。百度 kingroot 360 等等多款软件都没法root。网上也没找到刷机包,最后拔电扔一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我曾经用了3小时玩这个盒子。百度 kingroot 360 等等多款软件都没法root。网上也没找到刷机包,最 ...

话说Kingroot好像前两年已经挂了,没有支持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我曾经用了3小时玩这个盒子。百度 kingroot 360 等等多款软件都没法root。网上也没找到刷机包,最 ...

应该像2016年后手机有bootloader锁,解不开不可能刷第三方固件,root更没戏。

网友D:
只看直播,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Kingroot好像前两年已经挂了,没有支持了吧

新机子肯定不支持了,但一些老机子 安卓5以下的还可以用来roo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看直播,应该也行

问题是本机没装直播软件,里面的点播大都是 bilibili电视版 腾讯视频 等app。用起来没啥意思

楼主:
这个我也试了,可能是这个盒子的用户将系统更新到最新版了,bug被修补了的缘故。。。

网友:
之前某鱼捞了个烽火I10D,1G-16G,卖家说是刷机失败便宜出,看了下论坛刷机同I10A就撸回来练手,刷机一路顺畅比I10A快多了!用到现在除了没蓝牙一切都好!

网友:
让你更新越来越卡不是苹果的特长吗?

网友:
有时候觉得系统比硬件来的重要了,之前好几个平板电脑都是系统太老扔掉了。

网友(2023-06-10):
我靠,我点后取消没下也扣我55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