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没搞懂电风扇万能遥控板接线

楼主(2021-06-30):
没搞懂万能遥控风扇板接线,
遥控板左边标注为N.220V红色电源线接这个N.(注N接点和紧挨的中间接点com是并联的,图中因蓝色电源线短连接了一根红色线接N点,N点连接了电容和电机)。棕色线必须接遥控板的右边L接点风扇才会正常运转,对调接线风扇就不转,按理说我将220V二脚插头转换在插板上的L,N火和零线位置应该一样啊,但就是不转。
必须是220V的棕色线接遥控板右边的L接点。

请各位解释一下。

网友:
对调时电容和电机线跟着对调了吗?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关火线零线的顺序啥事的,先找仔细找别的原因吧如果按你说的这样的话,你插上220V电源的时候,还得保证零火线跟遥控板的设置一致,否则就用不了,显然这就是不现实的

网友:
中间COM干嘛用的? 黑线接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关火线零线的顺序啥事的,先找仔细找别的原因吧如果按你说的这样的话,你插上 ...

必须是220V的棕色线接遥控板右边的L接点,220V蓝色线接N,这时电源线的二脚插头在插板上对调怎么换插N,L零火线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是220V的棕色线接遥控板右边的L接点,220V蓝色线接N,这时电源线的二脚插头在插板上对调怎么换插N,L零 ...

那就是你对调时电容和电机线没跟着对调呗,把那两条黑线接到COm上,随你怎么调都可以。

网友:
四位接线端子,连接有4粒可控硅,实现风速和风类控制(如果集成有,可以模拟阵风,轻风等类型)。如果电机是三线的,这接线端接到调速(档位)器相应的端子上。如果是5线(或6线)电机,接到对应的抽头上。

网友:
淘宝搜索【万能遥控风扇板】卖家不是有接线图吗

网友B:
这里顺便请教一下坛友:普通电源插头比如电视机、录音机、电磁炉插头就两个触点,每次插入插座方向都可能不一样,那么在安装墙壁插座时候,那个两孔的插座还用得着考虑零火线定义吗?

网友C:
楼主有痛风啊,经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是220V的棕色线接遥控板右边的L接点,220V蓝色线接N,这时电源线的二脚插头在插板上对调怎么换插N,L零 ...

如果你这段话是真实现象那就奇怪了。拍一下遥控板背面线路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顺便请教一下坛友:普通电源插头比如电视机、录音机、电磁炉插头就两个触点,每次插入插座方向都可能不 ...

插座肯定要标准的左零右火。2孔插头的电器一般都是有整流桥。不管怎么插都是固定输出正负。

楼主:
基本搞清楚了,因为220V的蓝色电源线接了启动电容和电机,所以这个线必须接N接点和com点,与电源线是火还是零线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痛风啊,经常吗?

医院检查尿酸375,指标应该是420吧,也不算太高,但也不低,所以我就怀疑是痛风,一般吃三天这个痛风舒,再每天吃一粒戴芬就好了,主要是脚上的关节一年要疼几次。但戴芬吃了后关节红的地方很快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顺便请教一下坛友:普通电源插头比如电视机、录音机、电磁炉插头就两个触点,每次插入插座方向都可能不 ...

一般是左N零,右L火,为防止电器外壳带电这样接,但要看用电器是不是也按这个标准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顺便请教一下坛友:普通电源插头比如电视机、录音机、电磁炉插头就两个触点,每次插入插座方向都可能不 ...

左零右火不是根据电器来区分制定的,而是根据右手插插头的习惯和触点概率大小来的,防止触电。简单点来讲就是大拇指滑动的机率大一些,所以左边是零线,别问为什么,这个是前人一直以来经验制定的,就像数学公式,照用就行,不用质疑,因为有太多人质疑了,反对无效的。当然也可以像最近才出来的一位高人推翻了相对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医院检查尿酸375,指标应该是420吧,也不算太高,但也不低,所以我就怀疑是痛风,一般吃三天这个痛风舒, ...

我双氯芬酸钠吃了要出现副作用的,大疱疹,办法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双氯芬酸钠吃了要出现副作用的,大疱疹,办法都没有

双氯芬酸钠我吃了没有问题,所以好得快,第一次脚关节红肿痛到医院,医生以为是我活动多了,只开了一些伤痛药,出医院又遇到一个好心的大妈,她用酒使劲给我揉,当时揉就痛的要命,晚上就更不得了了,痛的死去活来。后来另一个医生开了双氯芬酸钠吃了很快止痛。我就知道这是特效药了。我特喜欢吃红烧肉,猪脚等油腻的。有时候吃了也没有问题一样。你 双氯芬酸钠有副作用那就只能控制了。

网友:
好用吗,给我那转页扇也整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万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