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金胜KE200 128G 固态硬盘

楼主(2021-06-30):
这个固态硬盘是2015年厂里一朋友买的,当时记得价格不低。因为某些原因自己到现在才得到手。就拆开看看吧。

外壳正面

外壳反面

小小的电路板子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主控:DM9251
闪存:SDIN5C4-32G  emmc芯片

这个固态硬盘用料很足!电路板做的很精巧。难怪当时价格很实在.......

网友A:
闪迪芯片的标字体总感觉怪怪的,是后打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芯片的标字体总感觉怪怪的,是后打标吗?

感觉不像,应该是正品。因为不是标准的闪存

网友:
这是什么主控

楼主:
我也不知道,搜了一下好像是 江波龙 的作品。。。

楼主:
ssd固态硬盘没技术含量的,和U盘差不多。要说技术含量还得是 机械硬盘。。。

网友B:
4块emmc合体? 这不就是读卡器吗

网友:
没有缓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块emmc合体? 这不就是读卡器吗

仔细看最后的图,可以直引出USB接口。然后就成了大号U盘。

楼主:
固态硬盘的外置缓存感觉不是必须的,其实一般来说主控都集成1-8M的缓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最后的图,可以直引出USB接口。然后就成了大号U盘。

那个是写固件用的

网友:
我以前买了,竟然在保修过期前坏了,去成功申请换了个

网友:
所以还是影驰固态好做工了,杂牌子都一个鸟样了。

网友C:
跑分怎么样?读写速度是多少M?
看颗粒应该是正品

网友:
老电脑在用一个金胜的,USB3.0 PCI 扩展卡

网友:
金胜的方案普遍奇葩,不要把钱花在这种垃圾上

网友D:
用料很足?楼主第一次用SSD吧?这种大号U盘也能被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分怎么样?读写速度是多少M?
看颗粒应该是正品

这玩意跑分垃圾,根本不用测试。就是大号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料很足?楼主第一次用SSD吧?这种大号U盘也能被吹?

15年我同事花了300多买的,那时候还找我炫耀来着。可惜18--19年他回上海的时候忘记把那台电脑带回上海了。我前天去厂里的宿舍收拾垃圾发现了这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