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助,POE交换机单片机芯片型号

楼主(2021-06-30):
求助,因为我这边有一台设备这几个位置的芯片疑似坏了想买零件换上,图上这几个位置的芯片都没有型号,求型号,另外里面的程序能不能拷贝出来,用什么设备能拷出来呢

网友:
这板子电路对称的,一般不会同时坏,你把上下两部分元件交换一下就知道哪个坏了。

网友:
估计很难答案,楼上方法值得一试。

楼主:
四个芯片,都换了一遍,两个主芯片也换了,接电有只要部分网口会亮一下,主板指示灯不亮,这怎么搞,之前是主板短路

网友A:
带管理功能的?直接换,没修的必要了,新的配置一下也不复杂,只有一级最简单,如果有几级到核心交换机上读配置表,无非就是划分几个vl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管理功能的?直接换,没修的必要了,新的配置一下也不复杂,只有一级最简单,如果有几级到核心交换机上读 ...

不带管理,单纯的单片机poe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