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手工编搭铁线

楼主(2021-06-30):
最近觉得这种搭铁线编的挺有意思就想尝试着自己编一下
看了看花纹的构成感觉应该不难,但是有点没想明白为什么这么规律的编织会有一竖排“编错”有可能是因为用的奇数根编的,或者是编织流程不一样
我编的前半段忘记拍照了,编了一半才想起来,大概流程是找了一根足够长的直径0.35mm的铜丝,对折5次后把所有折点剪断,这样就有32根等长的铜丝。然后每4根一组把头和尾拧几扣(要不一会都散着看着太乱),这样就得到8组,用铁丝固定在一跟中性笔芯上正好围满一圈。相邻的两组先左压右编织,然后再往上就是右压左编织,以此类推。。。开头稍微不太好弄一点,后面就顺了。
开始编的有点松,后面找到一些规律稍微紧了点,也编的稍微好看了一点。编完后把编好的从中性笔芯上撸下来。虽然是前面分好组是等长的,编完后居然出现了有的长有的短的情况,而且差的感觉还挺大。最后再把管状的铜网压扁往长稍微拉一拉就完成了,再把两边没用的剪掉。成品还是挺丑的,就是不如人家机器编的好看,但如果我一开始就编的密一点的话估计成品能再好一点。

编这个纯属试验一下,如果还有想尝试的建议编个几分钟起来眺望一下远方,要不编完了眼有点花

楼主:
看了一下机器编的那个不算错,他好像是编两层换一次方向,我这个是编一层换一次方向。就是左压右右压左这个

网友A:
唔。。。。一条吸锡带制作完成

网友B:
这种带或者屏蔽层 或者说是不锈钢护套软管  都是机器编的,
一个很大的机器 上面很多线轴,然后旋转 前进
这个编织的时候是顺着线的方向抻着劲的,把线按当时的角度方向拉直了。
硬线,手工松垮的编 怎么编织都不会规则好看的。

网友C:
制作吸锡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或者屏蔽层 或者说是不锈钢护套软管  都是机器编的,
一个很大的机器 上面很多线轴,然后旋转 前进  ...

好吧,其实这玩意也确实没多大自己编的必要,买也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唔。。。。一条吸锡带制作完成

嗯,干这个用丑点应该也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作吸锡带,不错

干这个用丑点也凑活着能用

网友D:
好像叫蛇皮网来着

网友E:
这得有多闲才能干这事儿啊

网友F:
这跟编绳子的方法有点像

网友G:
拆掉重新来一次

网友H:
这个有点考验耐心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叫蛇皮网来着

嗯嗯,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得有多闲才能干这事儿啊

哈哈,应该能比网上那种数大米的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跟编绳子的方法有点像

绳子我只见过朝一个方向拧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掉重新来一次

还不如哪天有闲工夫了再弄点铜丝重做一个,这玩意拆也得拆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有点考验耐心 。。。

唉,有点技术含量的都干不了,只能干点这种体力活啦

网友I:
我都是用bnc网线的屏蔽层做吸锡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都是用bnc网线的屏蔽层做吸锡带的

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