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电视盒1905 芒果时光 AML S812 刷原生安卓5.1.1

楼主(2021-06-30):
胡乱测试了一番,流畅度 还是相当好的,刷完,WiFi 蓝牙 配备不上,替换遥控码后, 遥控正常,只有一个问题,休眠后无法遥控唤醒!
360超级ROOT  可以root成功!

步骤如下
我在上个帖子刷安卓4.4.2 的固件上 进行的操作
1.下载TWRP_M8.img 改名 recovery.img
将两个文件放到SD卡内,插入机顶盒

2.使用reboot 软件重启到recovery,即TWRP,选择SD卡内的q_2.1.1_b3aa81fe27.zip,安装即可

3.第一次进系统需要等3-5分钟,进去后 遥控不能用, 使用鼠标进行操作,当贝市场下载360root    和RE 管理器
进行遥控码替换, 重启后遥控即可使用

原G-BOX Q2固件发布地址:https://matricom.net/support#1506715964593-b5115f20-184e
原G-BOX Q2固件下载地址:https://matricom.net/wp-content/ ... rmware-Lollipop.zip

这个固件挺神奇的,可以支持S802 S812 两种CPU 刷安卓5.1.1
板型支持的也挺多,支持8种板型 ,K200 K200B N200  N200C   ,1G 2G  内存自适应
如何看板型,下载AIDA64,就可以看到了!不同板型的同CPU 固件不能通刷! 注意注意,变砖我不负责!

不要用原官方包,直接TWRP 刷机,  需要删除掉包里面的bootloader.img,这个文件,用TWRP 更新后,才能启动!

百度盘地址:

想问下 高手们,安卓5.1.1的固件如何解包修改呀,system.new.dat  不知该如何解包  ,想修改下预装软件和桌面!

网友A:
TWRP 下,掛载system 分区后,就可以删除预置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WRP 下,掛载system 分区后,就可以删除预置软件。

进入安卓系统后,那我会,  ROOT 后,RE 文件管理器 直接删就是了

就是在没刷的时候,直接修改包里面的文件,怎么改的呀?

网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7908e85cccdef7af491ad27b.html
百度搜索到,system.new.dat 解包教程。

网友:
请问楼主,
Aida64 显示 主板型号是N200,
CPU 是S812,但储存只有4G,
能刷你那个5.1.1的包吗 ?

楼主:
可以,这个牌子的固件 支持8种板型 ,K200 K200B N200  N200C   ,1G 2G  内存自适应
建议由原机器线刷救砖包,再尝试,如果死马当活马医,直接上就是了!

网友B(2021-08-12):
求教,这个原生安卓安装的app是 TV版还是手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这个原生安卓安装的app是 TV版还是手机版?

谷歌 play 商店直接下载的

网友:
system.new.dat解包修改我可以帮忙,还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