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把古老的L-T-I 20W小烙铁修电源线

楼主(2021-06-30):
一直用的烙铁就是它,今天用的时候线突然冒烟坏了,线接好使用正常

网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吧,满满的沧桑感啊。

网友A:
还有一种古老速热烙铁,工频变压器结构,输出端特粗绕组,按住后发热丝电阻烧红迅速焊接,焊完赶紧松开避免空烧。后来被内热式烙铁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古老速热烙铁,工频变压器结构,输出端特粗绕组,按住后发热丝电阻烧红迅速焊接,焊完赶紧松开避免 ...

说的那种变压器安在手柄上,重的要命

网友:
这种插头好有年代感七十年代的产品了,但烙铁应该是九十年代后期的产品了

网友:
买个50瓦内热式,串接个4007用,又少感应电压,又皮实

网友:
俺也有一个,应急用用还行

网友:
他应该被养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古老速热烙铁,工频变压器结构,输出端特粗绕组,按住后发热丝电阻烧红迅速焊接,焊完赶紧松开避免 ...

那种挺好的,速热啊。虽然想想是挺好的,但我想被时代淘汰不是没有原因啊,太重了应该很难操作,特别现在的电子设备比以前精密的多。

网友:
这个头子容易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那种变压器安在手柄上,重的要命

工频结构大功率肯定沉。试过父亲像鼓风机万里电吹风也很沉,虽然能化焊锡拆芯片,但是没几十元220伏有刷电机便携热风焊台方便。如果有开关电源结构速热烙铁更好,重量轻巧,可做过温保护等。

网友:
这烙铁有年头了,老货用料足,耐用。

网友:
烙铁救烙铁,

可惜我只有一个烙铁

网友C:
那个枪形的烙铁现在基本见不到了吧?小时候在修理铺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枪形的烙铁现在基本见不到了吧?小时候在修理铺见过。

是的 都是我爸以前的老货

网友:
这电烙铁有些年头了

网友:
插头挺古老的80年代的

网友(2022-12-31):
话说,这种塑料线就是爱捣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