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JMS578开PS3111固件方法SATA'USB通用

楼主(2021-06-30):
买俩个PS3111工具一个快两年了一直玩不出来今天算搞明白了一点,贴了片L06B的试验N遍坛友们说的都是1153E我是玩不出来最开始就怀疑固件问题了。咸鱼上出的U盘板子大部分都是578桥接,这个就好办了咱不缺的就是桥接板各种固件下一通没一个能用的。翻到飞机个放的工具细细寻思了N遍发现里边有两个包一个JMS578_NOUASP一个JMS578_UASP反正刷了个遍再刷两遍的事结果还真成了,这里有运气成分的我是拿了两个桥接板做比较试出来的。用第一个NOUASP这个是把桥接刷成类似出厂的USB桥接状态(个人寻思)而且兼容性很高,很多开卡工具都能刷认盘速度很快,第二个就是通路的固件了随便换。2.2.22能开L06B用2.2.32开了BOKB前者应该是没设置好还是不行没再试了后者是可以开的但L06B开不了至于1153E的有大佬共享一下固件或刷原厂的固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过了不行我的1053兼容性比这个还好都用不了怪事两台电脑都试过了,不过一台WIN7一台WIN10成功的是WIN10那台不知道是不是系统有干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过了不行我的1053兼容性比这个还好都用不了怪事两台电脑都试过了,不过一台WIN7一台WIN10成功的是WIN10 ...

1053不能开,会提示速度不匹配,需要改成3Gbps

所以至少是6Gbps的桥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53不能开,会提示速度不匹配,需要改成3Gbps

所以至少是6Gbps的桥接芯片 ...

是的必须3.0开卡即便2.0也是要3.0转出来才行,能试的我都折腾过了就1153不知道什么毛病用了六七个刷过都没反应

JMS578不用改名字固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185

网友(2021-08-30):
我还有几个群联3111的盘,一直开不过。谁能玩拿去玩

网友(2022-04-11):
JMS578开PS3111固件方法SATA'USB通用,等会下栽

网友:
JMS578开PS3111固件方法SATA'USB通用,感谢分享

网友(2022-09-06):
里边有两个包一个JMS578_NOUASP一个JMS578_UASP吗?

网友(2023-03-04):
非常感谢分享!,没有家元啊没有家元。我记得我的账号前几年的等级还高的,怎么现在是新人了。。

网友:
是包含JMS578_NOUASP和JMS578_UASP的吗?

网友(2023-04-18):
刚刚试了,用不了

网友(2024-11-18):
等我钱够了我也下来试试,手头有一个这样的硬盘盒,不会开桥接模式,3111认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