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电4.4伏1万毫安的电池用来搞点什么节目?

楼主(2021-06-30):
满电4.4伏1万毫安的电池用来搞点什么节目?几年前买了一个雷猴子家的充电宝,没有用几回就不能用了,充电宝能充电进气能充电满,但是就是木有输出电压,后来发现每次用充电器给充电宝充电一下,立马插数据线可以正常使用有电输出,艹这么奇葩的行为,有电直接充电了我还用充电宝干嘛,一生气砸了地上后自动拆机出来了,看了一下居然是十多年前索尼的高电压技术电池,比一般的电池满电4.2伏电压高0.2伏,,现在问题来了,这个电池满电4.4伏用来干嘛用,总不能丢了安啊,一般的充电器还充电不满这个玩意

网友:
买个带充电板的外壳就能用了。

网友:
巧了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电池 也是他家充电板上拆下来的

另外 这款电池不是索尼 是力神的

网友A:
满电,短接,扔出去,当烟雾弹用

网友:
这货如果经常充电超过4.35V,电池损耗大,坏的快,老老实实4.2V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电,短接,扔出去,当烟雾弹用

短接可能还不会有烟雾,放到地上铁钉插入肯定有

网友:
当成4.2v用即可,这样的用法,容量大概有80-90%,循环寿命能有所延长

网友:
品胜有个锂电池充电器就采用高压技术,就兼容4.4V

网友:
钉个钉子看烟花

网友:
做个爆闪灯,放在车上收拾远光狗

网友:
用4.2V充电,看看循环寿命是不是比一般的电池多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