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一块什么板子

楼主(2021-06-30):
请教一下大家这块板子是什么板子上面好多场管而且吧型号标记都打磨掉了

板子背面

网友A:
查了半天,感觉事情并不简单,这玩意是新能源电动汽车上的,你不会说,你是捡来的吧?

网友B:
mc3336你一搜就知道了 讲真这种性能不够数量凑的东西,故障率太高了

网友C:
以我的经验看.是电动汽车的驱动器的.因为我拆过.

网友D:
山东地区产的低速电动车(老头乐)控制器功率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半天,感觉事情并不简单,这玩意是新能源电动汽车上的,你不会说,你是捡来的吧? ...

不是捡的,是在废品站看到的,顺手拍了几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3336你一搜就知道了 讲真这种性能不够数量凑的东西,故障率太高了

不知道mos管能不能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我的经验看.是电动汽车的驱动器的.因为我拆过.

能否知道mos管型号,好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东地区产的低速电动车(老头乐)控制器功率板

我就是山东的,呵呵

网友:
这种板子就是设计的耻辱,明显是mos能力不足并行分担,然后一旦有个别mos内阻变化就等着烧板子

楼主:
看高手讨论,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山东的,呵呵

那这就是你们那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