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小电扇用的带定时器功能的延长线

楼主(2021-06-30):
小电扇用的带定时器功能的延长线

三档延时:2,4,8小时

阻容降压,8脚芯片控制,输出是可控硅控制

网友A:
这种定时器用着用着就变成直通了。。。
插过充电器的话也有几率变成直通
不知道为啥可控硅那么容易坏

网友:
只适合小功率,功率大了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定时器用着用着就变成直通了。。。
插过充电器的话也有几率变成直通
不知道为啥可控硅那么容易坏 ...

是不是  可控硅 用在交流下 就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可控硅 用在交流下 就容易坏?

可控硅就是用在交流下的啊,如果用在直流下,只能通不能断。插充电器爱坏,应该是充电器内有大电容,上电瞬间电流大。

网友:
我接了个开关电源.一下子炸了.

网友:
电风扇启动电流也大吧

网友:
5到15瓦微风扇专用倒计时线,迦密山等超过15瓦,反电动势过大微风扇不太适合,容易烧可控硅芯片。微风扇永磁爪极同步电机,启动抖动时会出现10到30瓦峰值功率。迦密山波士洁等反电动势过大,启动峰值功率可能在20到40瓦。

网友:
带定时功能的延长线挺实用的

网友:
一直想买这种线,终于看到拆机了。

网友:
看到阻容降压电路加上山寨的做工,粗糙的塑料外壳想买的心顿时凉凉的。

网友:
我的烘鞋器就是加了这玩意儿

网友:
这种产品家里好几个,用了好几年,基本坏电容和可控硅比较多,买几块钱这些零件放家里就够玩的。

网友:
这个没遥控啊。

网友C:
网上刚拍了个这玩意,不知道用起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刚拍了个这玩意,不知道用起来如何。

风扇知音对于机械款风扇,只能遥控开关,定时。我的落地扇换了遥控主板,可以开关,定时,换挡。但是摇头电机还要改,折腾下来,还不如重新买个遥控款风扇。

网友:
居然还能摇头?不可能吧?

网友:
今天刚接到一个带这个玩意的烘鞋器的单片机的样品要我们写定时程序

网友:
风扇知音也买过2个了,都是开关,风速,风类,定时功能了,摇头就不会有了,勉强实现遥控罢了,还是不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