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本田原厂雨刷。

楼主(2021-06-30):
照道理,一个雨刷,没什么好拆的。

但是,经过了对比,感觉这个事情,就有趣多了。。。。。。。

几年没换的雨刷,朋友叫我过来给她换一下,不知道在哪里买来的雨刷,下面就拆解对比一下。

先来拆原厂的。

几年没换。。。。。胶条都破了。。。。。

雨刷都是从两端的堵头开拆。这个圆圈看到,有个钢片压接的。

除去塑料件,看到压接痕迹。

背面

然后抽出胶条。

下面看看其他一个品牌的,堵头是塑胶两个卡口,直接卡在金属条圈内。

雨刷胶条固定槽。有区别。具体看后面的图。

胶条的区别。

其他一个牌子的,外框架,很短。。。。。

下面看看原厂的挂钩固定位置。

拆了塑料外壳。

内部金属框架。压接的两片弹片。

金属

上为原厂,下为其他。。。。

这两个外框架,设计有区别。

原厂的。

原厂钢条,跟固定卡口一体。

不锈钢钢条。

这里估计很稳当。

压接的密密麻麻。

(那个其他什么牌子的,为什么没有固定钩卡口,我也不知道。)

短的那个跟这个一样的,就不复述了。

楼主:
下面发一个高速。暴雨,掉雨刷的视频。

(转载的啊。)
有想看的自己下载看。

网友A:
没有钢条的是无骨雨刮,一般比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钢条的是无骨雨刮,一般比较耐用

雨刷,有这种钢条的是无骨雨刷。

有硬性框架,带硬框架的,才是那种普通雨刷。

网友B:
謝謝分享 说好的无骨呢 哈哈哈

网友C:
雨刮,一般买2.9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说好的无骨呢 哈哈哈

没有里面,没有骨头的。

只是叫无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雨刮,一般买2.9包邮的。

给个链接,我想买几副备用。这玩意就是耗材。

网友:
稍微拆点就知道,鬼子的车成本控制非常厉害(偷工减料严重)喇叭黑磁铁个头和别人铷磁的一样大,丢地上都没人捡。一代神车飞度,连电控单元都没有,全靠开关关断动力电路。熄火忘了关灯的话,配上原车那个比别的品牌小两号的迷你电瓶,很快就没电不能打火了(同事高速服务区的惨痛经历)
别人合资最低端的车,几万块的车就配原装进口的雨刷,鬼子车能给个法雷奥低端系列的国产货就不错了  。鬼子车除了理论上经济和耐用(没啥先进技术)基本没有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发一个高速。暴雨,掉雨刷的视频。

(转载的啊。)

刮了个寂寞。

楼主:
估计开的最大档位。加之暴雨。直接甩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个链接,我想买几副备用。这玩意就是耗材。

https://s.click.taobao.com/HEdAGlu
这个5.1一个。在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s.click.taobao.com/HEdAGlu
这个5.1一个。在找找。

他这个如果能发3段式的。超值哦。

网友D:
为啥骨架没坏要换整套,不是都是雨刮胶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骨架没坏要换整套,不是都是雨刮胶条吗?

原厂的,堵头,压接了的。不破坏性拆,拆不开。。。。。

网友:
夏天的时候,车停在有太阳直射的地方还是把雨刷立起来好点,玻璃上温度挺高的,橡胶就容易老化。之前的那台车就没注意,每次换新雨刷的时候发现旧的橡胶条都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的,堵头,压接了的。不破坏性拆,拆不开。。。。。

为啥我家的是端头有个小缺口,从那个缺口抽出来的?我买的胶条都是15块钱一对的,原厂的雨刮还没换过,都换的是胶条。

网友:
雨刷还是有股的好用,耗材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钢条的是无骨雨刮,一般比较耐用

本田的雨刷大多是NMB和电装代工,无骨雨刷也有两根不锈钢条,用于支撑雨刷胶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