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分享DIY STC8小型开发板,集成USB转TTL及常见接口,可直接打样

楼主(2021-06-30):
前段时间买了老姚家新出的STC8A4K64S4A12单片机,趁着免费打样的优惠,根据手册设计了一块小型的开发板玩玩。主要特征:
集成TL431精密电压基准,适合高精度AD;
集成CH341芯片USB转TTL,micro供电下载一体;
常见器件的接口,如IIC,1602,舵机,红外遥控,nRF24L01无线,并有跳线。
IO全部引出等。

电路图和PCB免费提供,感兴趣的可直接拿走打样。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gPeV1Vieax80lO4HQxcEQ
提取码:00cj
有效期30天。

网友A:
听说这芯片已经被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芯片已经被淘汰了…

8A8K是新的  怎么被淘汰了?

网友C: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尽可能不要用STC,不然

网友D:
老姚家是哪里,私聊发个链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尽可能不要用STC,不然

小型板子一般都是玩玩的,STC就够了,一般都是学51过来的,好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8A8K是新的  怎么被淘汰了?

后缀现在最新的是D4好像…

网友:
原来买了2片 可惜现在都涨价了

网友:
有Geber格式吗?

网友E:
楼主这是做成了一块开发板了。建议做一块STC8A的44脚转40DIP的转换版,体积与一片DIP40的芯片差不多。这样可直接替换之前其它电路板上的DIP40DE 51处理器,无需晶振,且带有12位8通道AD。非常适合产品升级改造。一般使用STC8的普通AD转换即可,用不到高精度AD转换。当然如果新设计产品主板,可预留高精度AD的参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做成了一块开发板了。建议做一块STC8A的44脚转40DIP的转换版,体积与一片DIP40的芯片差不多。这样 ...

是高手,欢迎探讨!

网友:
关键是这款也不便宜。不玩

网友:
其实STC8A系列无论是速度和自带12位AD,已经可以满足不少单片机控制需求。51单片机相对简单,杀鸡不用牛刀!做一块LQFP44转DIP40的小板,之前的采用DIP40的51芯片的产品都可以直接升级换代了。LQFP40的44脚间距不太密,采用刀口烙铁手工焊接没有问题。为了防止个别引脚搭焊或虚焊,做一块DIP40的测试板。P0口直接驱动LED加1K限流电阻,其余P1、P2、P3、P4、P5端口通过74LS244驱动LED加1K限流电阻。编个小程序,按顺序和间隔点亮和熄灭各个LED,检查所有端口是否正常。因为手工焊接,个别引脚搭焊、虚焊还是可能出现。检查到问题,针对性检查、补焊。确保转接板没有问题才能使用,否则出现异常问题就难找原因。本人产品中使用了上述两块转接板,一块专门驱动4寸800X480的液晶屏,一块作为主板的CPU。主板通过串口1与PC机通讯,通过串口2与液晶显示板上转接板的串口通讯。液晶板单独使用一个CPU才能保证显示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姚家是哪里,私聊发个链接玩玩。

175°高温炼丹炉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