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大神给看看,求不拆机刷集客教程!

楼主(2021-06-30):
配置如图:7628an+7612en

网友:
参考不拆机刷Breed的教程呗

楼主:
上次入手的几个在用编程器刷入时翻车了(焊盘脱落),只成功了一个,因为是单频仅有百兆所以换了这次这种,听说集客内置微AC所以特此请教,纯属自用,非奸商,如有必要可以接受有偿服务。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教程一经验证立马兑现赏金!谢谢!

网友A:
你这不是已经拆机了嘛
看着像有TTL接口,看能不能进控制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已经拆机了嘛
看着像有TTL接口,看能不能进控制台吧

不懂命令,也不知道root账号和密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入手的几个在用编程器刷入时翻车了(焊盘脱落),只成功了一个,因为是单频仅有百兆所以换了这次这种, ...

有夹子不用拆机。

网友(2021-09-02):
拆闪存刷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入手的几个在用编程器刷入时翻车了(焊盘脱落),只成功了一个,因为是单频仅有百兆所以换了这次这种, ...

焊工不好,上万能夹,30多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