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锂电池储电型点焊机

楼主(2021-06-30):
这东西不想买的  买来用几次必吃灰

主控

卖家的TB店铺

管子是二手拆机的 不过也好 没那么容易买到假货
4N04R8
40V300A

采用螺丝的供应商不太行

充电口没对齐 但充电还是正常的 也没有任何卡顿

完~

网友A:
我的电容版也是吃灰,还是 烙铁比较实用

网友:
除了焊电池,还有哪里可以用?

网友:
我买的那个一百多元的和你这个差不多的样子,也是用了几次,更换了几个锂电钻的电池,后来就放着了,我那个是单电池的,电源开关又是操作档位的按钮,有6档选择。

网友:
就算吃灰也要注意经常查看,及时补电,否则电池容易失效。这个电池再多几个就可以做成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了。

网友:
五十包邮,为君解愁。
出的话联络。。我也是用几次就吃灰了。

网友:
也想买一个的

网友:
哈哈,用工业点焊机的路过

网友:
吃灰的东西多了,难道都不要了吗?吃灰就吃灰呗,总比没有好

网友:
请问这点焊机0.15的镀镍片能焊么?

网友:
MOS太少了,4个比较稳定,两个过流相对比较小

网友:
有时候需要的时候才知道有比没有好。我就爱什么都买来放那吃灰,就算没用看着心里也安慰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容版也是吃灰,还是 烙铁比较实用

外热烙铁加强力助焊剂应急修理电池组也不错,几年前组装充电宝常用。点焊机更好,焊接强度可能比焊锡更结实。

网友B:
楼主你这是碰上缩水版了,同一家店早几个月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是碰上缩水版了,同一家店早几个月的版本

缩了两只mos和铜条,JS太坏了

网友:
过分了哈哈哈竟然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是碰上缩水版了,同一家店早几个月的版本

我的175入手的 你的呢

网友:
竟然?这么贵

网友:
虽然用的少,不过真需要用到的时候你就不这么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175入手的 你的呢

标价165现在降到159,没有电量指示,充电口是microusb,其它都一样包括二维码